一直以来被电调发热问题困扰着,昨天测试再次杯具了。。。。。。

楼主(2011-04-18):
电调发热一直比较严重,热得锡会熔化,引线脱落导致摔机,近来淘了块多合一板,我只用其中的四个电调,飞控板另外加上,不用板上现有的,近日焊接完成,经测试没问题,可以飞,但一直担心会存在电调过热现象,现在飞一圈下来手摸电调还是觉得比较热的,一直未敢高飞。。终于抽空用一个开关电调,将机机固定在地面上,二个万用表,一个测电流,一个测温度,单独一个个测量电调的发热情况,结果杯具了,在电调工作电流5A的情况下,四个电调无一幸免,均在工作一,二分钟以后发热得锡熔化脱焊告终,,近几月努力基本白费,发热问题依然存在。

测试用开关电机,输出可达29A (原文件名:IMG_0340_缩小大小.jpg)

测试一个电调工作时工作电流 (原文件名:IMG_0336_缩小大小.jpg)

温度显示,一会儿就可达100度, 还在持续上升中 (原文件名:IMG_0331_缩小大小.jpg)

测试中。。。 (原文件名:IMG_0337_缩小大小.jpg)

电调一脱焊情况 (原文件名:IMG_0332_缩小大小.jpg)

电调二脱焊情况 (原文件名:IMG_0333_缩小大小.jpg)

电调三脱焊情况 (原文件名:IMG_0334_缩小大小.jpg)

电调四脱焊情况 (原文件名:IMG_0338_缩小大小.jpg)

所用的GS马达KV750,配1245正反桨 (原文件名:IMG_0342_缩小大小.jpg)

现在上一版本中,我也是用自已画的四合一电调板,同样有这个发热问题,经过换几种马达,桨都没法解决问题,最后决定换电调,结果还是不行依然发热严重,印象中二年前第一次制作四轴用的电调和XXD电机,1045桨或9050三叶桨好象没有这么严重,现在再次陷入困局中,没办法确定问题出在那方面上,难道要再次用回XXD的电机吗?

会不会是MOS管的问题?导通电阻过大引起发热严重?虽说MOS管假货多,但我买过多次多家不同商家的MOS管,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
还在折腾你这个。呵呵。

网友:
发热是肯定的,一般是用超低内阻的MOS管几个并在一起用,改善驱动波形,这些都可以明显降低发热,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放在螺旋桨下面散热。这个合在一起的驱动板,散热效果差,MOS管内阻也大,驱动电路又简单,发热量大很正常~

楼主: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会摔机没商量的,必须解决才敢高飞,更不用讲航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多合一板,也只是用MK的方案,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就是用了MK的方案,才散热不好,而MK至少把电调板放的离螺旋桨比较近·。MOS管驱动电路做好的吧,用分立元件三极管都要18个,或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实际上用一个大电流的低内阻MOS管,不如用几个电流小点,内阻更小的MOS管并在一起·所以商品电调都是并MOS管的,这样散热会小很多·当然并MOS管对驱动电路要求又会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码MK的方案经过比较成熟,比较多从朋友在玩,应该可行的吧

网友:
据说 FDD6635+FDD6637 好一些

网友:
MOS要用多管并联。单管内阻一定要在10毫欧以内。可以买新西达的来拆。。。。
桨换个小点的,如1047试试。。。

网友:
换9050桨加KV1000的,另外电调发热很有可能是驱动有问题,用示波器看下驱动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正是为了提高效率,换用1245的桨,自从第一台四轴完成后,就一直为提高效率而更换马达,更换桨,现在用的GS电机是等了一个月时间才订回来的,结果反而在电调发热问题上困扰到现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三叶桨是我第一次做四轴时用过的,好象震动比二叶桨要大,效率也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也曾想更换过,结果更杯具,TMD的淘宝JS淘回业的FDD6635+FDD6637居然都是N管,换上去后一上电就烧,害我以为那里出错,查来查去原来是管子的问题,找JS却说也不知道,让区自已检测下,果然连JS自已也不知,自已也被骗了,退款了事,结果是我FDD6635+FDD6637测试不成,还白白搭上了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