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状态的单片机怎么去关断外围芯片(232)的电源?

楼主(2011-04-18):
因为低功耗要求,单片机要常常进入到待机状态,但单片机如何去关闭232芯片的电源呢 ?(如果不关闭的话,单片机是省电了,外围芯片还是耗电啊)
可以用8050吗?C级接电源,B级接IO,E级232电源引脚。待机时因为IO没电压,8050关断。
可以这样吗?或者,高手们有更好的办法,劳驾分享下 ,谢谢你们

网友:
记得有些232芯片带有EN管脚

楼主:
回1楼:如果232芯片带EN管脚,是不是关闭了后就会很省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1楼:如果232芯片带en管脚,是不是关闭了后就会很省电呢?

你也可以给外部可以节电时关闭的芯片一路单独的LDO,很多LDO是有EN使能的,这样不需要时关闭,就省点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用MCU的一个pin控制一个MOS给外围芯片供电(比如MAX232这样没有EN的芯片),这样在程序里控制外围芯片的电源。

楼主:
回1 3 楼:我找了个232芯片SP3232E有使能端,但是该使能端是低电平有效,就是说给低电平后使能,给高电平时禁止。但是单片机休眠的时候IO口输出是高电平吗 ?  如果是低电平的话  怎么控制EN脚呢?  如果加个反相器  那不是又没有意义了 ???????

回4楼:可以提供MOS管的型号跟电路原理图吗  谢谢

楼主:
这样的电路可行吗?   耗电情况怎么样?  谢谢

网友:
用pmos  4435之类的控制电源,很便宜,很方便.

网友(2012-01-13):
就是输出高电平也用不了多少电啊,那EN脚一般是MOS管,吸很少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