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恒流充电时,电池的充电电压是否要大于电池充满电的电压(LiPo:4.2)

楼主(2011-04-18):
例如,我对2 s LiPo进行充充电时,在恒流阶段,电池的充电电压是否要大于(2*4.2)?请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
锂电池的充电时先横流  在恒压   充电的电压是不能高过电池的电压4.2V的。

网友:
脉冲充电方式可以超过,超过的电压大小要看充电电流和电池的内阻情况,一般充电方式一般不允许,但也有带补偿的冲电ic在恒流段会短时间超过4.2v的限制

网友:
不可。
原理是4.2以下恒流,达到4.2的时候开始恒压直到电流降到1/10 C时关断。

网友:
LS说的对,恒流的时候电压大于4.2V就要换恒压模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
原理是4.2以下恒流,达到4.2的时候开始恒压直到电流降到1/10 c时关断。

请问1/10 c 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比如2000mah的电池,1c就是2000ma的电流,1/10就是200ma了

网友:
哦是这个意思,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外部5V输入接一个4.7欧的电阻,然后接二极管1N4148,然后接电池,测电池电压到4.2V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

网友:
4148拿来充电?上就就烧断。应该是用5819加4007.

网友:
晕,没注意看到楼主写有“恒流阶段”,这个段不能超过,但恒压段,很多ic的充电方式的不同(因为内阻抗的补偿),是会超过4.20v的,高的能达到4.3x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同意

网友:
很多充电方法实际上是恒流到4.1V就开始恒压了。

楼主:
恒流时,只要保证电流恒定,不管充电电压,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转为恒压(4.2),而不用管电流,当电流降到1/10 c时,充电完成。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恒流时,只要保证电流恒定,不管充电电压,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转为恒压(4.2),而不用管电流,当电流降到1/10 c时,充电完成。是这样的吗?

同问

网友:
MTK电源管理芯片MT6305充电流程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