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NS,时钟怎么设置

楼主(2011-04-18):
我想驱动一块芯片,今天看了它的数据手册,发现它的时序基本是400NS,200NS,都是以NS为时间单位
MSP430我看了很多资料,最小时间都差不多是US,NS怎么设置呢?晶振是 32kHZ

网友:
看最大的时间啊,一般写的是最小时间。最大时间没有严格的规定的是你可以随意大的。1s跳变一次?哈哈。

网友:
32k晶振就不要指望NS啦,而且就像楼上说的,一般是最小时间,就是说,执行完某一个动作之后,至少要等多少时间以后才能进行下一个什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