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已经坏了几片了

楼主(2011-04-18):
第一次用C8051F410,新买的仿真下载器。芯片一焊接上去就无法连接使用,开始怀疑是仿真下载器问题,于是换330连接,一切正常。肯定410已坏,又换上新的410,终于可以了。但没写几次又坏了。就这样反复坏了5片。我曾怀疑是不是烙铁焊接时间太久,也注意了,还是不行,仍然用不了多久。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下面是410的最小系统图:

还有就是麻烦大家仔细帮我看看图中电源接法是否正确。该芯片虽说工作电压在2-5V,据手册的理解个人认为超过3V时就不能直接将电源接在VDD端,因为该端口是内核的供电口,最大只能到3V,超过它的应该接在VREGIN端通过内部稳压到2.1v或者2.5v,不知这样理解正确与否?

网友:
你的电压VCC是5V的么,和仿真器电压一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指的坏了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你的实验板没有复位电路。F410下载程序之后需要复位一下才能运行(至少我实验的时候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现在我根本无法连接下载仿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现什么错误提示?截个图吧,前几天我调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直连不上,老觉得芯片坏了,后来发现是电压VREGIN只能用5V的,3.3V就连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提示就是芯片加密,或者识别的事C8051F0000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上复位电路

芯片应该没有坏,情况和我调的时候一样。

“提示就是芯片加密,或者识别的事C8051F0000 ”其实是C2没有连上芯片尝试JTAG连接之后的提示。

楼主:
但是为什么有时就能连接上呢?这芯片好像只能用C2口

网友:
你的VDD好象没有连接到电源上

提示芯片加密,识别的是C8051F0000 ,应该是芯片没有供电和芯片已经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为什么有时就能连接上呢?这芯片好像只能用C2口 。该芯片不是有上电复位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VGEGIN供电之后内部有稳压器给VDD电压的。此时VDD只需接电容到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该芯片虽说工作电压在2-5V,据手册的理解个人认为超过3V时就不能直接将电源接在VDD端,因为该端口是内核的供电口,最大只能到3V,超过它的应该接在VREGIN端通过内部稳压到2.1v或者2.5v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VCC是不是5V的?检查连线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VREGIN端5V,VDD端2.5V。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加上复位电路试试

网友:
把复位的那个上拉去了试试咯

网友:
刚看了下手册,楼主应该在芯片VDD的位子接个大点的电容试下,然后上电后测量一下各各点的电压是否正常,这样好分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复位电路怎么接的,参数如何。我弄上了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已经测过,正常的。VREGIN端5V,VDD端2.5V。

网友:
试试不加电烧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面的复位引脚已经上拉

楼主:
就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买到假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位电路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和此图差不多,我使用的5V电压

网友:
我用过2次。第一次参考新华龙的demo板 没有问题 第二次也是连不上 后来发现忘记在c2线上串电阻了

网友:
C2口VCC应连在2.5V处

网友:
技术熟练焊坏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时钟没正常起振或者电源杂波太大品质不行,你用示波器测测VCC、VDD,晶振两端,表笔用10X端,最好把三个电源管脚再并个大电容,C2D、C2CK与编程器间串个20欧以内的小电阻。

这是我用的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呃。。。我的410用新华龙的下载器从来就没成功过,如果不给VDD供电也从来没成功过...
我的下载器是坛子里下的,很好用。

不过可能是我焊接的问题,焊了3片,一片是普通电烙铁,另两片是淘宝60块钱买的焊台。三片都是飞线飞到洞洞板上的,没有PCB
电源只接了VDD 3.3V ,VIO 3.3V,GUD 其他的没接
焊台那两片都工作得很好。
普通电烙铁那片的跟你显示一样显示是C8051F000

但是接上外部晶振的话,那两片好的也直接掐了,显示 C8051F000 一直没解决,不过内部晶振也够 115K的UAR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VDD接3.3V?VDD极限值不是3V么??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我说错了,我接的是2.5V LDO出来接了一个电解,一个瓷片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我马上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根据你的建议我做了,的确能连上。但我又恢复到故障前得电路,它莫名其妙地好了,这样就弄得我找不到原因了。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的确没将目标板的电源接到下载线的VDD接口,用示波器发现出来的信号电平仍然是5V,而且现在也能工作了。我第一次用这个下载线,不知道为啥接这VDD。是不是为了这系列不同芯片的电压来调整通信的电平信号?

网友:
最好参照C8051F41x-DK的目标板设计单片机的小系统。

网友:
我的F410一直用着没问题的…IO电平3.3V…也是用内部稳压器…按手册都接了两个电容…不过复位那里没有接上拉…不能用89S51的容阻复位…新华龙的EC5没有缓冲…有些人说不能正常的连接到5V…IO电平的C8051

网友:
根据你的建议我做了,的确能连上。但我又恢复到故障前得电路,它莫名其妙地好了,这样就弄得我找不到原因了。

可能是没有106的时候,电源杂波大,工作不正常,时好时不好
不太喜欢新华龙的芯片,管脚配置很繁琐,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灵活,IDE也有很多问题,有的错误编译器检测不出来,
还有时候,没错误也编译通不过,后来重新建立工程,拷过代码去才正常

个人之见

网友:
回复 网友F:

建议用Keil开发,比那个IDE好用多了,而且对仿真支持的也很完美。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好的,谢谢

网友(2011-05-29):
回复 网友B:

VDD只能到2.75V吧

网友(2011-09-01):
这个C8051F410因为VIO VREGIN,再加上不好用的U-EC5给很多人增加了障碍。

网友:
你的 C2接口不标准吧???

用了这么多,没坏过。

网友:
晶振25M-------好高的频率-----------

网友:
恩,c8051f系列配置麻烦,不过速度快,功能强大啊,有usb,spi什么的,那个vdd,要接3.3v左右,5v输入的话,要接regin,经过内部稳压到3.3v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仿真器没接触好

网友(2012-01-11):
能用5V么?
改天试试!!
如果能用5V那就太好了!!可以不改用mega8了!!~

网友:
1:注意内部电压监测是否开启?没有的话下载一次足矣毁掉MCU。
2:注意JTAG的供电要和目标板兼容。
3:.......肯定不是焊接问题!

以前我们也用8051F040,总是损坏,后来发现下载和程序运行时对FLASH操作必须供电稳定!否则容易损坏.....

网友:
新华龙的编程器和下载软件很难用。

试着换个软件试试。我这里测试,不同的软件结果不一样。特别是笔记本。

我记得有人写了个下载软件,我们坛子有,你搜下。用中文的这个软件试试。

我也让新华龙的编程器折腾了好久,后来认为EC3最好。

网友(2013-10-01):
楼主问题当时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