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冲完电,能否不拿下

楼主(2011-04-18):
用品胜的充电器给2300mAh的电池充电,充完后我用拿下来吗,如果不拿下来是不是会跑电那~~呵呵,比较菜得问题~

网友:
用表测下有没有漏电流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有道理哈~谢,胡子叔~

网友(2012-12-15):
一般显示充满时,是快速充电(大电流)充满的,快速充满后要小电流再冲一会,才能真正充满!
如果冲太久的话,锂电池中的化合物会分解,存储的电能就会变少!
所以充满后,可以再冲一会,但不要太久!

网友:
鬼知道你的充电器啥规格,傻充肯定不行,质量过关的充电器没事,充满就不充了呗,否则笔记本电池要天天拆了

网友(2013-03-23):
关键是充电器本身设计完不完善,真正的智能冲根本不用考虑这问题,充满自停,要不然就不叫智能冲了,基本上国产的智能冲还没怎么看见过,好多都是假货,搞个BC-CS2A吧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别这样谁,我见过很多办工用的手提电脑,都是永远插在220V 上,从来不用电池工作的。2-3年后,电池就坏 ...

这个我也遇见过, 啥原因呢?

网友:
学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别这样谁,我见过很多办工用的手提电脑,都是永远插在220V 上,从来不用电池工作的。2-3年后,电池就坏 ...

有些可以设置容量低于多少才开始充电
感觉上应该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遇见过, 啥原因呢?

长期没放过电,电池就废了吧

网友:
笔记本用了三年了,从来没有刻意的保护电池,把电池拔下来之类的,现在还能用一个多小时,容量下降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别这样谁,我见过很多办工用的手提电脑,都是永远插在220V 上,从来不用电池工作的。2-3年后,电池就坏 ...

我的笔记本也是从来不拨电源的

网友(2013-07-05):
没有事的,,电脑都有过冲保护,,不必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