栈溢出问题!

楼主(2011-04-18):
初学,RT—Thread
LED例程,STM32F107,金牛学习板

原程序,

void rt_hw_led_on(rt_uint32_t n)
{
        switch (n)
        {
        case 0:
                GPIO_SetBits(led1_gpio, led1_pin);
                break;
        case 1:
                GPIO_SetBits(led2_gpio, led2_pi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rt_hw_led_off(rt_uint32_t n)
{
        switch (n)
        {
        case 0:
                GPIO_ResetBits(led1_gpio, led1_pin);
                break;
        case 1:
                GPIO_ResetBits(led2_gpio, led2_pi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_toggle(rt_uint32_t n)
{
        switch (n)
        {
        case 0:
                GPIO_WriteBit(led1_gpio, led1_pin, (BitAction)((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1_gpio,led1_pin))^1) );

                break;
        case 1:
                GPIO_WriteBit(led2_gpio, led2_pin, (BitAction)((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2_gpio,led2_pin))^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rt_led_disp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uint32_t i=0;
        while(1)
        {
                i=0x50000;

                do{
                i--;
                }while(i>0);

                led_toggle(0);
                i=0x50000;

                do{
                i--;
                }while(i>0);
                led_toggle(1);

        }
}

void rt_led_disp_init(void)
{
        rt_thread_t init_led_thread;
        init_led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_disp", rt_led_disp_thread_entry, RT_NULL,
        128, 28, 10);
        if (init_led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init_led_thread);

}

static rt_uint8_t led_inited = 0;
void led(rt_uint32_t led, rt_uint32_t value)
{
        /* init led configuration if it's not inited. */
        if (!led_inited)
        {
                rt_hw_led_init();
                led_inited = 1;
        }

        if ( led == 0 )
        {
                /* set led status */
                switch (value)
                {
                case 0:
                        rt_hw_led_off(0);
                        break;
                case 1:
                        rt_hw_led_on(0);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 ( led == 1 )
        {
                /* set led status */
                switch (value)
                {
                case 0:
                        rt_hw_led_off(1);
                        break;
                case 1:
                        rt_hw_led_on(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def RT_USING_FINSH
#include <finsh.h>
FINSH_FUNCTION_EXPORT(led, set led[0 - 1] on[1] or off[0])
FINSH_FUNCTION_EXPORT(led_toggle, toggle the leds)

#endif

我修改后,去掉了led_toggle()函数, 怎么栈还溢出了那, 因该占用更少才对啊,不解?

void rt_hw_led1_on(void)
{
GPIO_SetBits(led1_gpio, led1_pin);
}

void rt_hw_led1_off(void)
{
  GPIO_ResetBits(led1_gpio, led1_pin);
}

void rt_led_disp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uint32_t i=0;
        while(1)
        {
                rt_hw_led1_off();
                rt_thread_delay(100);

                rt_hw_led1_on();
                rt_thread_delay(100);

        }
}

void rt_led_disp_init(void)
{
        rt_thread_t init_led_thread;
        init_led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_disp", rt_led_disp_thread_entry, RT_NULL,
        128, 28, 10);

        if (init_led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init_led_thread);

}

static rt_uint8_t led_inited = 0;

void led(rt_uint32_t led, rt_uint32_t value)
{
        /* init led configuration if it's not inited. */
        if (!led_inited)
        {
                rt_hw_led_init();
                led_inited = 1;
        }

        if ( led == 0 )
        {
                /* set led status */
                switch (value)
                {
                case 0:
                        rt_hw_led1_off();
                        break;
                case 1:
                        rt_hw_led1_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 ( led == 1 )
        {
                /* set led status */
                switch (value)
                {
                case 0:
                        rt_hw_led1_off();
                        break;
                case 1:
                        rt_hw_led1_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def RT_USING_FINSH
#include <finsh.h>
FINSH_FUNCTION_EXPORT(led, set led[0 - 1] on[1] or off[0])
//FINSH_FUNCTION_EXPORT(led_toggle, toggle the leds)

#endif

led_disp 栈溢出!.jpg (原文件名:led_disp 栈溢出!.jpg)

网友:
1,128太小,先设为1K,再在finsh里list_thread看最大用了多少,再留点余量来确定用多大。
2.都用上OS了,还用do_while来死等延时?

网友:
代码好多好乱啊

这个似乎仅是警告,把栈加大些吧,如果说是128字节,那只能说你太吝啬啦:-)

网友:
要用到底要配多大?
看stack_init() 再看编泽出来的报告文件里面统计的线程所在函数做最大栈深度。
如果糸统构架里中断共用线程栈,则还要算上这个,
如果有递归调用则还要预测最大可能的深度。如果不能保证,尽量别用。

所以最方便还是先设足够大,再让糸统把全部功能跑一遍看用了多少,再尽可能多留点余量。

楼主:
主要是在我没改之前,它是没有这个提示, 而我去掉个函数他反而不足了, 这点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原代码用的是,do..while

我改成,操作系统延时了, 不会是这个的原因吧! 试试!

楼主:
试了一下, 就是我加了,rt_thread_delay(100); 的原因, 换成do while延时就好啊,

看来,rt_thread_delay(100); 占的栈不小啊,

网友:
do...while仅占用一个寄存器,不占用栈,运气最坏也仅压一个字。
而rt_thread_delay()要多少自己看去.

128字节,光R0-Rn就得nx4字节,打花谁呢! stack_check里就要32字节余量。
finsh都用了,还舍不得这点。

网友:
其实最怕的就是 函数里调用函数再调用函数,每次调用都会压栈,这样压栈压栈再压栈会导致栈溢出。
还有中断嵌套有时也会导致栈溢出。
还有个原因 就是局部变量用多了。
我上个星期就因为栈溢出原因查我的程序查了4天没查出来,鸟编译器溢出的话没有任何警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个星期就因为栈溢出原因查我的程序查了4天没查出来,鸟编译器溢出的话没有任何警告。

彰显栈溢出检查的好处:-)

楼主:
是啊,溢出是最头疼的事了,

而且溢出常常发生在特定条件下!

溢出检查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