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没有查看wince固件的软件

楼主(2011-04-18):
问一下,有没有查看wince固件的软件。。

就是 可以把一个固件里面 的文件全部 解开一个一个

的,方便修改文件。。

楼主:
这里有一个 m8手机的 固件分解软件
但是 用在其他 机器不行

不知道 为什么,都是wince 应该文件系统都是fat

为什么 差别就这么大呢???

网友:
N 多年前在某手机论坛上 看见过类似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