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场效应管电路请教(纯阻性负载)

楼主(2011-04-18):
图1

图2
以上两个图单片机管脚只是输出5V的高低电平,图1是低电平通,图2是高电平通,哪个可以用,我是我在一个小电器上拆的,负载是个电热丝,哪个更好一点请教

楼主:
自已顶,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两个图都不可取
第二个图G极加个对地下拉电阻,还有mos管5V是否能完全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管有一点发热。
加下拉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呢,
另请教有没有个图给参考下

楼主:
这是MOS管的DataSheet

网友:
文件当不下来
我到网上找找
一会儿给你回复

网友:
datasheet 发到我邮箱13712239650@139.com中
我看看5V能否完全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期待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发出,请查收

网友: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9楼的电路各个电阻值如何选取?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
顺便帮我看一下有没问题

网友:
9楼的图看不明白. MOSFET如何导通?

楼主第二个图是可用的, 也不必接下拉电阻, 因为MPU的低输出就0.2V左右, 除非走线太长有干扰.

网友:
另外那个1K电阻好象没什么用,假如是防MOSFET烧穿后损坏MPU, 那就用10K, 如果不怕烧, 就不要电阻直接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便帮我看一下有没问题

引用图片

你不怕9012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么?9012电压可是一直地于集电极电压的哦,还有单片机IO口复位后默认大多都是高电平,我上电瞬间mos管有可能会瞬间通电,为了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IO口低电平有效要安全很多。

我9楼贴的图其实二极管放在那里不合适,mos管电流流向是,+12V,经过发热丝负载,再流过MOS管到地,mos管高电平触发,GS加电阻为了断电后能良好的关断,PNP的be极电阻上啦,保证在IO口输出为高电平的时候让PNP不导通,同时MOS关断。IO低电平时,PNP基机电压拉低对发射极形成电压差,使PNP三极管导通,mos管G极高电平,导通,发热丝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清楚9012,9013能否24V工作,假如能的话,9012不会一直导通,除非发光二极管D或9013击穿。

你9楼的图DIODE是稳压管吗?如果是普通二极管,永远不能导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不清楚9012,9013能否24v工作,假如能的话,9012不会一直导通,除非发光二极管d或9013击穿。
你9楼的图diode是稳压管吗?如果是普通二极管,永远不能导通啊。
就是那个二极管浪费了哈
不能加在那里,要删除掉就OK了
你那电路可以搭桥测试一下,我没有搭桥,不敢说你那部分一定能完全工作,但考虑到开通后,一位5V电压这边低于24V,9012的be极一直存在电压差,是否能关断是个问题哦。最好的论证方法就是自己搭实验电路测试,虽然麻烦耗时了点,但值得

网友:
我那电路我试了一下,工作是没问题的,但工作时确实9012那一直有电压,,不知道长时间工作受不受的了

(还有单片机IO口复位后默认大多都是高电平,我上电瞬间mos管有可能会瞬间通电,为了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IO口低电平有效要安全很多。)

前面9013 加了下拉,看到没,,,如果没有加的话确实上电会现高电平的情况,加下拉后就不会出现你说的瞬间通电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那个1k电阻好象没什么用,假如是防mosfet烧穿后损坏mpu, 那就用10k, 如果不怕烧, 就不要电阻直接接.

如果真会烧,你加100K都没用。。。这个电阻似乎是关系MOS管积分时间,也就是开关时间吧,100就差不多了

我不懂,对吗

网友(2012-02-20):
第一个其实可以用. 9楼的图是错的.

网友:
第一个图9014再并一个稳压管很好了!

网友(2012-08-06):
我的图跟第一个差不多,咋不能用呢?IRF上的G脚电平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