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按datasheet上的应用电路恒流源实现不了,请求帮助

楼主(2011-04-18):
手册第8页图22恒流源,我手册上传了
下面是截图:

这个电路怎么理解,请求解释

网友:
TL431把Rcl上的电压稳定到2.5V,输出电流就是恒定的,Ioout=2.5V/Rcl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431把rcl上的电压稳定到2.5v,输出电流就是恒定的,ioout=2.5v/rcl

我刚开始学模电,请指教如何把TL431把Rcl上的电压稳定到2.5V

楼主:
请求师兄师姐回答,我在TL431参考端测到电压不是2.5V,这个电路该怎么配置参数

网友:
Ioout=2.5V/Rcl

网友:
原理: 若那电阻不足2.5V -> TL431下拉电流减少 -> 三极管基极电流增大 -> 集电极电流增大 -> 电阻压降增大 -> 稳在2.5V
反过来也一样.

你没有给参数.  假如你要100mA, 那么电阻就是25欧, 设三极管放大倍数是100, 基极电流就差不多1mA, 可以取基极电阻1K, 这样整个电路的压降是 1V+0.6V+2.5V=4.1V
就是说, 如果你供电不足4.1V, 是不会有恒流输出的.  比如你只给它3V, 那么它最大输出电流(短路)只有 (3-0.6)/(1K/100+25) = 68mA,  这时25欧电阻上就只有1.7V, 这可能是你测不出2.5V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理: 若那电阻不足2.5v -> tl431下拉电流减少 -> 三极管基极电流增大 -> 集电极电流增大 -> 电阻压降增大 -> 稳在2.5v
反过来也一样.
你没有给参数.  假如你要100ma, 那么电阻就是25欧, 设三极管放大倍数是100, 基极电流就差不多1ma, 可以取基极电阻1k, 这样整个电路的压降是 1v+0.6v+2.5v=4.1v
就是说, 如果你供电不足4.1v, 是不会有恒流输出的.  比如你只给它3v, 那么它最大输出电流(短路)只有 (3-0.6)/(1k/100+25) = 68ma,  这时25欧电阻上就只有1.7v, 这可能是你测不出2.5v的原因.

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理: 若那电阻不足2.5v -> tl431下拉电流减少 -> 三极管基极电流增大 -> 集电极电流增大 -> 电阻压降增大 -> 稳在2.5v
反过来也一样.
你没有给参数.  假如你要100ma, 那么电阻就是25欧, 设三极管放大倍数是100, 基极电流就差不多1ma, 可以取基极电阻1k, 这样整个电路的压降是 1v+0.6v+2.5v=4.1v
就是说, 如果你供电不足4.1v, 是不会有恒流输出的.  比如你只给它3v, 那么它最大输出电流(短路)只有 (3-0.6)/(1k/100+25) = 68ma,  这时25欧电阻上就只有1.7v, 这可能是你测不出2.5v的原因.

谢谢你的提示,不过我测出是参考端电压一直高于2.5V,我是用priteus仿真的,下面是仿真电路

楼主:
再次请求高手指教,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仿真没试过,7楼的电路实际用的时候没有遇到过问题
ps:如果用的贴片器件,注意1,2脚的脚位问题,tl431 sot23有两种脚位

cc2666兄,这个应该仿真脚不是引脚的问题,这个恒流源的电路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参考端电压为2.5V的意思。是指REF端的电压比TL431的正端始终高出2.5V,不是指REF端和地电位之间的值为2.5V。由你的仿真图例也可以看出来,TL431的正端电位是6.53XXXV,而Ref端的电位是9.03XXXV。他们的差值不就是2.5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可能还没有理解参考端电压为2.5v的意思。是指ref端的电压比tl431的正端始终高出2.5v,不是指ref端和地电位之间的值为2.5v。由你的仿真图例也可以看出来,tl431的正端电位是6.53xxxv,而ref端的电位是9.03xxxv。他们的差值不就是2.5吗?

受教了,但是这个电路还是没有恒流呀,我改变负载(图中R7)的电阻值,电流不是恒定的,请求指教

网友:
R7上的电流当然会变了,能够保证电流恒定的就只有R6上的电流和三极管C级的Ic电流。R7的电流等于TL431的电流和R6的电流之和,而TL431的电流是动态变化的。你把R7接到15V和三极管的C极之间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r7上的电流当然会变了,能够保证电流恒定的就只有r6上的电流和三极管c级的ic电流。r7的电流等于tl431的电流和r6的电流之和,而tl431的电流是动态变化的。你把r7接到15v和三极管的c极之间就可以了。

你说的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这是恒流宿(电流流入)不是恒流源(电流流出),你的意思是说手册有错误了,请指教

网友:
如果Iout 的值远大于TL431的工作电流的话,比如说20倍以上,可以认为TL431的电流对输出无影响了。而你R7上的电流是6.53mA,TL431的电流是5.29mA,TL 431的电流是绝对的主导地位,改变R7的值那么TL431的电流变化就会远大于R6的电流值了。你在想想吧。你应该是考虑用哪里去实际使用,而不要去死认什么名词。R6上的电流是稳定不变的,不就是恒流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iout 的值远大于tl431的工作电流的话,比如说20倍以上,可以认为tl431的电流对输出无影响了。而你r7上的电流是6.53ma,tl431的电流是5.29ma,tl 431的电流是绝对的主导地位,改变r7的值那么tl431的电流变化就会远大于r6的电流值了。你在想想吧。你应该是考虑用哪里去实际使用,而不要去死认什么名词。r6上的电流是稳定不变的,不就是恒流源吗?

谢谢,其实我不是认死理,只是想不通这个电路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电路分析时应注意431偏置的电流大小(由那个未标注的R确定),预期负载电流应远远大于偏置电流的大小(5倍以上吧),RCL上的电流是精确的(2.5/RCL),负载电流是两个电流的和:Iout=Ircl+Ibas。

如果需要很精确的电流,需要考虑手册上提供的另一个电路——恒流宿。

网友(2015-10-04):
高手,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