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带差分放大A/D, 能接LCD的单片机

楼主(2011-04-18):
带输入差分放大的A/D(一路,8bit,接电桥式传感器), 驱动段式LCD (约27到30段)

我已经找了两个星期,没找到合适的.
麻烦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
谢谢!  能说说价格吗? 我希望在5元以下, 越便宜越好.  因为这个产品以后要靠量赚钱.

网友:
430 4系列

网友:
宏康啊,电子体重秤都是用这类ic做的。

楼主:
谢谢,但我不了解msp430和宏康的价钱,能说说吗?  我没什么经验。请大家帮忙。

网友:
宏康 我用过 确实挺便宜  具体是多少  忘了, 台湾的的便宜,  搜 hycon 才能找到他

网友:
430 4系列 比如427 确实满足楼主的要求,但片子很贵,可以分开来,用两个芯片,可能更便宜,比如Tiny24+HT1621。

网友:
宏康,做人体秤,2.x元的芯片就OK了。价格和有多少rom和IO口有关。

网友:
MSP430FE425,带段位LCD,SEGMA-DELTA 型ADC,16位,价格估计不低于30

网友:
你这个需要放大多少,一般情况下我都没放大过,你这个可以考虑不放大直接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