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220V单相电源如何转变成380v三相电源

楼主(2011-04-18):
220v的单相电源,就是一般家用的那种,有啥办法变成三相的380v的么?要用来带一个3千瓦的电机,哎,强电我不熟啊

网友:
拉三相电,或者换电动机。单相变三相谈不上经济性。

网友:
把单相电动机和三相发电机连起来就能产生三相电。开个玩笑

网友:
一般的住宅楼,三个相线是平均分配到各户的,比如一个单元用一相。
你找邻居商量吧,比买发电机便宜。
其实这个办法也不靠谱。

网友:
不如找有三相电的公司借用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

网友:
是移相器吧?

网友:
变频器 ,可以单向输入,拖动三相电机,三菱的就可以,不过功率要打折啊

网友:
两相电可以通过处理变成三相的,每相电压会降低,大概175伏吧

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个实验室在的楼没有拉三相电,实验室老师这么处理的,就是电压低

网友:
最靠谱的做法就是电机换成单相的

网友:
恩 加个电容电感 移相120度夹角

网友:
用变频器,电机改为三角形连接就可以了,功率不变。

网友:
先用变压器升到单相380,再接变频器,就有三相了。三千瓦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按13楼说的买个3KW的变频器,1千多块钱.无极调速,控制方式想怎么控制都行.

网友:
用变频电源。变频电源的频率、电压、电流等都是闭环控制,而且输出纯正弦波。用国产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如何具体解决呢?功率有折扣,问题也不大,毕竟我这也就带3KW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家是在农村,拉三相电好像据说比较贵啊,而且电费也按工业的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把机器放到人家厂里,不太方便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成单相电机,单相电机不是要比三相的贵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电路图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电路原理图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样的啊,我试试看啊

网友:
一般新的住宅入楼都是三相电。每一个楼层一相或者一户一相。可以和物业商量一下引一下线装一个三相电表。就是估计要按照商业用电算。老房子就算了。

网友:
往三相点了电机上接个电容变单相

网友:
印象中原来叫裂相。
好像是串一个电容,
怎么串的忘掉了

感觉功率会下降。

还是换单相电机方便点

网友:
换电机才是正事。

网友:
最好是换永磁无刷直流电机.  查查有没有相应品种.

不知电机的负载是什么性质.
如果对力矩要求高的.
因直流机力矩大, 也许1.5-2千瓦的电机就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换电机才是正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如何具体解决呢?功率有折扣,问题也不大,毕竟我这也就带3kw

回复 网友J:
先用变压器升到单相380,再接变频器,就有三相了。三千瓦应该问题不大的。

建议使用变频器,我们当地很多家庭作坊都是单相220V变频器驱动三相电机。电机接三角形接法,不用先用变压器升压。功率不会打折,可以无级变速,软启动,电子刹车。控制灵活,功能多。具有过流,过载保护,保护功能比较完善。
在需要出货时可以调到60Hz输出(这个要看机械的承受能力),提高产量20%。(现在的变频器一般可以0-400Hz无级变速,一般调到60Hz输出就不错了。变频器在高于电机额定频率输出时是恒功率输出,应用时要注意,负载轻的话可以提高速度)。
在需要降低速度运行的场合,可以达到省电的目地。

使用变频器,优点比较多,我认为比换单相电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最好是换永磁无刷直流电机.  查查有没有相应品种.

我认为使用变频器,会更容易实现。变频器的应用已经很广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用变频电源。变频电源的频率、电压、电流等都是闭环控制,而且输出纯正弦波。用国产的吧!
用变频电源就大材小用了,而且不是专业针对电机控制。一般的应用用变频器开环控制就行了,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控制灵活,功能多。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家是在农村,拉三相电好像据说比较贵啊,而且电费也按工业的走啊
我家就是在农村,家庭小作坊都是单相220V变频器控制电机。申请三相电要一万元以上才能搞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用变频电源吧。单相变三相,根据电机的启动方式选择不同容量,不然电机带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记得也是,申请三相电好像很贵的!那也就是买个一般的变频器,采用三角接法就可以?

网友:
费用允许的话,还是变频器吧;3KW的功率,有单相输入3相输出的变频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记得也是,申请三相电好像很贵的!那也就是买个一般的变频器,采用三角接法就可以?

一般4KW以下的电机,Y型接法是380V,△型接法是220V.楼主的电机如果是这样的,就采用三角型接法配220V的变频器。

4KW以上(包括4KW)的电机,采用Y型接法,可用于660V三相电源;采有△型接法才是380V的。(进口电机就有些不同了,我见过台湾产的织布机,5.5KW的电机跟我们国内的4KW以下电机接法是一样的,也是三角型220V)

下面是网是找到的图片,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认为使用变频器,会更容易实现。变频器的应用已经很广泛了。
看过你前面的一帖了,很详细和现实.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毕竟现在只有这个客观条件啊.

······
但是从长远来看,直流电机性能是远远胜于交流电机的.

就启动转矩来说,
直流电机启动转矩可以是额定转矩的5倍.
交流电机启动转矩是额定转矩的1/5倍.
一进一出两者可以有25倍的差别.

效率上还可以上升近20个百分点.  合提升相对效率近33%.
所以,1.5-2kW直流机代3kW异步机是现实的.

从农户普遍采用变频器带三相电机来看,
抓紧开发农用廉价无刷直流电机绝对有大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M:
我认为使用变频器,会更容易实现。变频器的应用已经很广泛了。
看过你前面的一帖了,很详细和现实.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毕竟现在只有这个客观条件啊.
······
但是从长远来看,直流电机性能是远远胜于交流电机的.
......

感谢楼上的关注。其实我只对变频器的简单应用有些了解,所以就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对直流电机的应用没接触过。呵呵,刚想到,我开的电动二轮车就是直流电机的。我有必要学习一下直流电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移成三相,也移不到380V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O:
可以的.    220V的三相三角形接法,和380V的三相星形接法是等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直流电机是好东西.  提升电压就可以提升功率.

如车用的低速强磁电机,在轴承和润滑允许的条件下,在绝缘够用的条件下,
把供电从48VDC提升至280VDC(220V整流直供),   并不是异想天开.
额定转速也就3000转/分左右,(对应于两极异步电机).     功率可以从350W提升至2000W.
驱动当然要改造成适应高压了.

网友:
整流 逆变  你要四相 也行……

网友:
我天天与接触变频,买一个220V输入的单向3.7KW的变频就可以了。不用加其它的东西。

网友:
看拖什么负载,如果对启动力矩要求不高,而且也没有调速需求时,建议电容分相。
成本最低,接线最简单。

网友(2011-07-09):
最简单 就是装变频器

网友:
3千w 单相电机多少钱?变频器多少钱?

网友:
带电机的话,用变频器。
如果需要输出正弦波的话,用变频电源。

网友:
用电容电感,倒相60度,再用1 : 1变压器倒相-180度,即得到120度,两组120用3个 1 : 1.732,原边用三角形接法,悬空一相,副边也用三角形接法,即可平衡。

网友:
估计没有3kW的单相电机吧。买个变频器简单一点儿。

网友:
都是高手!变频器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倒是也是,改装总是容易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好,按着这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说的非常对

网友(2012-08-08):
高手如云

网友Q(2013-03-29):
申请三相电需要一万多初装费,还得找关系,而且三相电费是工业用电9毛多。如果用单相,则价格只要6毛多。
所以是花1万多用9毛多一度的点划算,还是花一千多买个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用6毛多一度的电划算,也就显而易见了。
至于什么总功率大了三相负载不平衡,那真的与我无关。因为供电局TMD霸王条款强奸用户,这回轮到电工强奸他们一回!

网友:
单相220V变频器驱动三相电机。电机接三角形接法,不用先用变压器升压。功率不会打折,

网友(2015-01-14):
引用 网友Q:
申请三相电需要一万多初装费,还得找关系,而且三相电费是工业用电9毛多。如果用单相,则价格只要6毛多。

几千瓦用变频器是好方法,若是几十个千瓦,至少要三相四线了。

网友:
以前火车上使用旋转劈相机,现在使用逆变器,当然你还得加升压部分,或者变压器或者斩波器
至于有人说的加电容裂相,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

变频器能将单相220变成380三相电?

网友:
有卖单相变三箱变频电源的,不过功率不大。

网友:
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为什么还要使用单相供电和三相供电呢?

网友:
不要在家里用这么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
变频器 走起 就是了

网友:
用逆变器后级板改就行了

网友:
加变压器或者boost升母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