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收音机V4的硬件,如何才能横屏显示?

楼主(2011-04-18):
1.修改SSD1289的驱动文件
write_reg(0x0001,0x6B3F);//驱动输出控制320*240  0x6B3F
并修改了
/*---------------------- Graphic LCD size definitions ------------------------*/
#define LCD_WIDTH       320                 /* Screen Width (in pixels)           */
#define LCD_HEIGHT      240                 /* Screen Hight (in pixels)           */
#define BPP             16                  /* Bits per pixel                     */
#define BYPP            ((BPP+7)/8)         /* Bytes per pixel                    */

2.修改RTGUI中所有320/240相关的尺寸。

但是结果发现还是无法横屏显示,而是成了一个镜像显示。

请问,我这样对RTGUI对分辨率的设置是否哪里有错?

网友:
横屏要改TFT屏的驱动程序。

网友:
也想知道如何做呢

网友:
这是我修改的带ili9320 芯片的TFT屏。测试可以实现横屏的。SSD1289的应当类似。

网友:
mark 横屏显示

网友:
试过3楼的程序了,ssd1289就是横不了屏,9320可以的

网友:
关键是画横线和画竖线的时候,每次都要调整TFT默认的扫描方向,和对点坐标的换算。
查查ssd1289手册如何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