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一款高可靠性的GPS?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2011-04-18):
如题,坛子里的GPS参数选取仅限于串口波特率和刷新率,想问下

需要比较可靠的GPS模块(不能丢信号之类的),应该看哪些参数呢?~~有没有好的款推荐~~~谢谢

网友(2011-07-10):
就不能丢信号而言,与信号灵敏度和同事追踪的卫星数量有关。下面是一颗芯片参数:

μpod® 採用 ATMEL 高感度 ANTATRIS 4 單晶片,能同時追縱 16 個衛星,在大樓林立的都會或是濃密森林環境,都能暢行無阻。
μpod® 產品特色
•  內建USB 界面的Atmel ANTARIS™ 4 高感度單晶片
•  USB 2.0 界面
•  同時追縱 16個衛星
•  極佳的定位精確度和靈敏度
•  支援 SBAS (WAAS, EGNOS)

以上数据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2-08-14):
GPS信号及稳定性不光是GPS模块,还用PCB的EMI、信号传导及天线的灵敏度、增益、效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