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请问51的单片机可以控制两轮自动平衡小车吗???

楼主(2011-04-18):
我们想做一个两轮自动平衡小车,但是只搞过51单片机,请问51的单片机可以吗?
谢谢了

网友:
可以,我现在正在做,勉强能平衡,但在做的过程中总感觉,功能不够强大~~不顺手~~stc12c5a60s2~~~

网友(2011-06-22):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avr呢,从性能上应该不比这个差吧

网友(2011-08-25):
可以做。其实用52更好点。 它和51的程序可以互相移植,而且还多一些功能

网友(2012-06-28):
请问楼主实现了没有。我也很好奇用51单片机能够完成吗。

网友:
我倒觉的用51做更难,要接外部AD芯片,电路更复杂了吧,或是用模拟的IIC,倒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51的卡曼滤波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