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138驱动12864液晶遇到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04-18):
下面是写的代码找不到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在那三个地方报这样的错误:

Error[Pe167]: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138\main.c 227

#include  "systemInit.h"
#include  "12864.c"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G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G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5
#define   LCD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A
#define   LCD_PORT          GPIO_PORTA_BASE
#define   LCD_PINS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define   LCD_INIT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LCD_INIT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LCD_EN            GPIO_PIN_2
#define   LCD_RS            GPIO_PIN_0
#define   LCD_RW            GPIO_PIN_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busy;

unsigned char pic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pic[]={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1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1,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GPIOPinWrite(LCD_INIT_PORT, LCD_RS, 0x00);
  GPIOPinWrite(LCD_INIT_PORT, LCD_RW, 0x00<<1);
  GPIOPinWrite(LCD_INIT_PORT, LCD_EN, 0x01<<2);
  GPIOPinWrite(LCD_PORT, LCD_PINS, com);
  SysCtlDelay(30  * (TheSysClock / 3000000));
  GPIOPinWrite(LCD_INIT_PORT, LCD_EN, 0x00<<2);
  SysCtlDelay(30  * (TheSysClock / 300000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GPIOPinWrite(LCD_INIT_PORT, LCD_RS, 0x01);
  GPIOPinWrite(LCD_INIT_PORT, LCD_RW, 0x00<<1);
  GPIOPinWrite(LCD_INIT_PORT, LCD_EN, 0x01<<2);
  GPIOPinWrite(LCD_PORT, LCD_PINS, dat);
  SysCtlDelay(30 * (TheSysClock / 3000000));
  GPIOPinWrite(LCD_INIT_PORT, LCD_EN, 0x00<<2);
  SysCtlDelay(30 * (TheSysClock / 3000000));
}

void init(void)
{
  SysCtlPeriEnable(LCD_PERIPH);
  SysCtlPeriEnable(LCD_INIT_PERIPH);
  GPIOPinTypeOut(LCD_PORT, LCD_PINS);
  GPIOPinTypeOut(LCD_INIT_PORT,LCD_EN);
  GPIOPinTypeOut(LCD_INIT_PORT,LCD_RS);
  GPIOPinTypeOut(LCD_INIT_PORT,LCD_RW);
  write_com(0x30) ;              //基本指令集
  SysCtlDelay(1000 * (TheSysClock / 3000000));
  write_com(0x06) ;              //光标右移
  SysCtlDelay(1000 * (TheSysClock / 3000000));
  write_com(0x0c);              //开显示     游标位置不显示    0x0e 则显示
  SysCtlDelay(1000 * (TheSysClock / 3000000));
  write_com(0x01) ;             //清屏
  SysCtlDelay(1000 * (TheSysClock / 3000000));
}

void lcd_dis(unsigned char *pic)
{
  uchar i,j,k;//先设垂直地址再设水平地址(连续写入两个字节的资料来完成垂直与水平的坐标地址)
  uchar LCD_X=0x80;
  for(k=0;k<2;k++)
  {
    for(i=0;i<32;i++)                          //写垂直(Y轴)数据
    {
     write_com(0x80+i);
     write_com(LCD_X);
     for(j=0;j<16;j++)                       //写水平(X轴)数据
     {
      write_dat(*pic++);
     }
    }
  LCD_X=0x88;
  }
}

void lcdcls(void)
{
  write_com(0x01);
  SysCtlDelay(120 * (TheSysClock / 3000000));
  write_com(0x34);
  SysCtlDelay(120 * (TheSysClock / 3000000));
  write_com(0x30);
  SysCtlDelay(120 * (TheSysClock / 3000000));
}

void showpic(unsigned char *pic)
{
  init();
  SysCtlDelay(1000 * (TheSysClock / 3000000));
  write_com(0x36);
  SysCtlDelay(2000 * (TheSysClock / 3000000));
  lcd_dis(*pic);  // (错误1)
}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set;
    i=0;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晶振,6MHz

    SysCtlPeriEnable(KEY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In(KEY_PORT, KEY_PIN);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showpic(pic);
      init();
  SysCtlDelay(1000 * (TheSysClock / 3000000));
  write_com(0x36);
  SysCtlDelay(2000 * (TheSysClock / 3000000));
  lcd_dis(*pic);   //(错误二)

     for (;;)
    {
        if (GPIOPinRead(KEY_PORT, KEY_PIN) == 0x00)         //  如果按下KEY
        {
          i=1;
        }
        if(set==0)
        {
          switch(i)
          {
            case 1:
             showpic(*pic1);//(错误3)
              break;
          }
          i=0;
        }
    }

}

网友:
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你问题解决没有,
把调用函数里面出错的改成这样 (uchar *)pic

网友(2011-06-20):
这个应该是传入的数组的首地址,直接传就行。这样的形式:lcd_dis(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