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设计一个同步清0 异步置位的jk触发器 我写了一个 好像有问题 请懂的哥

楼主(2011-04-18):
module async_set_sync_rst_JK_FF (Q, Qnot, CP, J, K);
        output Q, Qnot;
        input  CP, J, K;
        reg    Q;
        assign Qnot = ~Q;
        always @ (posedge CP or posedge J or negedge K)
        if (J && ~K)  //问题好像出在这里
                 begin
                   Q <= 1'b1;
                 end
        else
                 begin
                         case ({J, K})
                               2'b00: Q <= Q;
                               2'b01: Q <= 1'b0;
                               2'b11: Q <= ~Q;
                         endcase
                 end
endmodule

明天数电实验要用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module async_set_sync_rst_jk_ff (q, qnot, cp, j, k);
        output q, qnot;
        input  cp, j, k;
        reg    q;
        assign qnot = ~q;
        always @ (posedge cp or posedge j or negedge k)
        if (j && ~k)  //问题好像出在这里
                 begin
                   q <= 1'b1;
                 end
        else
                 begin
                         case (......
取消if (j && ~k)
在case语句中直接把 2'b10:  Q <= 1'b1;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