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tronix 开机速度

楼主(2011-04-19):
新买了一台泰克Tektronix TDS2024C示波器,1万4千,开机时间竟要31秒,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很正常。我的TDS2014也要这么久。

网友:
很正常,泰克开机就那么慢,用过TDS1012

网友:
上次我也买了台泰克的示波器,型号是TDS1012B-SC,
我靠跟我的TDS220比起来,慢死了,TDS220开机只要5秒,
TDS1012B-SC开机也要30秒,呵呵

网友:
呵呵 见怪不怪 我在用的MSO4104,开机1分多钟。。。

网友:
呵呵。。。。更长的飘过~

网友:
我们以前用过一台XP系统的TEK,那叫一个慢.

网友:
怎么说呢。。加了系统的。。。和普通的当然不能比的啦

家里那台泰克1012 100M的就很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更长的飘过~

阶敌,打_倒!!!

网友:
额。。。啥叫阶敌?

网友:
示波器大部分都装了实时操作系统,启动的时候要加载系统,所以很慢。

网友:
慢就慢,准就行

网友:
TDS3032老机器了,不过,感觉比较快啊,十几秒吧

网友(2011-06-21):
楼主说的时间比较正常,还会看到蓝屏呢,呵呵~~不了解的以为示波器定在那里启动不起来了~~
其实这个没什么大碍,本身仪器开机就测的方式就不科学了。

网友:
TDS1012B开机是比较慢

网友:
新买了一台DPO2024开机速度也是相当的慢。

还不会用,读说明书阶段,请大侠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Tek这种高端机都是有操作系统的,很慢,没见过快的。
安捷伦的速度也不快,差不了多少的。
彼此彼此而已的

网友:
太正常,国产的开机比较快

网友:
用过2024,开机时间挺长的,不过不算多碍事

网友(2011-07-21):
我的TDS220开机大概5S左右

网友:
都是有米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