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知道CPU确实没有MMU,怎么才能确定运行的是uclinux?

楼主(2011-04-19):
如题,今天猛然间发现公司的S3C6410,频率是600M,但是好像没有MMU,因为UBOOT里面初始化MMU的地方被注释了,所以运行的应该是uclinux吧,但是这2个问题,怎么才能证实,从哪里可以看到? 还有板子上512M的DDR2是什么东西控制的?注意,我没有datasheet的

网友A:
arm11怎么会没有mmu, arm9就开始有了。  arm7到没有。

s3c6410的datasheet网上一大把,还注意??   你需要注意有没有网络,可不可以用baidu google。  晕....

网友:
注意,我没有datasheet的

网友:
查看ARM的手册,
印象中是可以通过协处理器CP15检测Core的型号,然后知道是否带有MMU;
然后读CP15,看MMU的对应Bit是否允许了。

注意,该系列操作好像需要特权级才能执行,如果报了异常,确认一下这个。

网友:
搞开发的不看datasheet,佩服!

注意,我没有电脑的

网友:
晕死我了,楼主没有datasheet就去下载一个啊

楼主:
哈哈哈,各位楼上见笑了,底层是已经做好的,我们做顶层不用datasheet的,这是一个定制的arm11,跟6410一样的核心,但外围大大的不一样,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网友:
虽然不了解6410,预想应该是这样的,因为uboot不需要mmu,而6410启动默认没开mmu和cache和write fifo,所以注释掉也没关系。这不代表linux跑起来后也不用MMU

楼主:
楼上果然高深,问过了,资深人士,确实是这样的,uboot不需要mmu,而6410启动默认没开mmu和cache和write fifo,所以注释掉也没关系。linux跑起来后,才用MMU

网友(2012-07-30):
引用 网友A:
arm11怎么会没有mmu, arm9就开始有了。  arm7到没有。

s3c6410的datasheet网上一大把,还注意??   你需 ...

楼主不全对的,arm7有的款是配有mmu的,比如arm72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