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769疑惑

楼主(2011-04-19):
最近在弄GPS,但以前没有接触过,现在一头雾水,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MAX2769应用手册中有一个做成USB接口GPS的图,如下:

MAX2769_JPG (原文件名:Max2769_JPG.jpg)

我有几个问题不明白:1.为什么要用计数器,它的作用是什么?
2.为什么I0能够做计数器的时钟?
3.如果不用计数器,可不可以?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并-串转换,ADC输出的是2位并行数据,USB需串行输出

网友(2016-02-18):
想问问它的作用是用来干嘛的?是否是基带解算?它输出的数据是什么格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