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阵CCD TCD1208AP驱动

楼主(2011-04-19):
线阵CCD TCD1208AP驱动 那位兄弟做过这个的verilog驱动啊,能给我点资料吗,谢啦

网友:
按着datasheet写时序就行了吧,这个应该也是模拟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刚上手,有点懵^_^,手上有个TCD1521的板子,测了好长时间才把引脚测出来。。。。还是谢谢回复啦

网友:
看数据手册来写时序 ccd的时序稍微复杂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正在看^_^

网友:
做过SONY的线阵

网友(2011-09-01):
to:sytu_xww 芦苇
  你好,能留下你的联系方法吗?QQ:33508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