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两节3.7V锂电池充电线路板,上面标有SM8205A和3G1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请知道的朋友

楼主(2011-04-19):
如题,芯片都是小封装。

楼主:
锂电池型号为146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手册有没有?

网友:
SM8205A好像是精工电子的锂电池充电保护IC,手册不在身边

楼主:
还有一个3G10是6个脚的,这个干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电池保护的
DW1

网友:
板子上好像还有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应该是过放电保护和短路保护。

楼主(2011-05-19):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2-06-18):
MARK!用的时候在看咯!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 芯片

房子过充和过放

网友(2012-08-31):
楼主好 你那个3G1什么芯片呢,在此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