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4S驱动直流电机占空比50%以下电机不转

楼主(2011-04-19):
请教达人:
   用IR2104S来驱动直流电机,具体电路图如下:
电机驱动PMW波频率:20KHZ,50%以下占空比时电机不转,如果把驱动PMW频率调到500HZ以下,电机可以正反转,但是电机会有吱吱的声音?
有调试过这个芯片的大大吧,方便指点一下?谢谢

驱动电路图 (原文件名:MOSFET_Motor_Driver_01.gif)

网友:
这个频率,具体要看电机,自举电容程PWM波型,我用小电机25HZ没问题,多试试也行.也可以试试在电机上并个起动电容.

网友(2013-08-03):
你的自举电容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2014-02-24):
这方面的资料这个论坛,好多。 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2014-07-01):
我也用了这个图,出现了这种情况,50%以下占空比,电机不转,换了自举电容,从0.1uf-10uf,都试过了,改善不明显,查不到原因,有用过了解的朋友给讲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顶顶,不知道楼主解决没!

网友A:
这个图有错误,还有PWM频率高了占空比确实要提高才行。电机绕组就是个电感,频率高了阻抗大很正常。楼主图中的电路不能有效为自举电容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有错误,还有PWM频率高了占空比确实要提高才行。电机绕组就是个电感,频率高了阻抗大很正常。楼主图 ...

顶起,请大师详细讲讲原理,
另外我如果直接驱动IR2104S也是可以的吧,不需要门电路。直接驱动,2个PWM信号分别进入IN脚,正转的时候,给左侧的2104 PWM信号,右侧IN脚置低,反转反之。那么这时SD是怎么控制呢,先输出PWM信号,再给SD置高电平吗?这样驱动还有什么 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起,请大师详细讲讲原理,
另外我如果直接驱动IR2104S也是可以的吧,不需要门电路。直接驱动,2个PWM信 ...

按你说的方法,左侧SD在正转是置1是正确的,右侧SD就比较复杂,要给一个和左侧IN一样的PWM才行。所以这个电路不用门电路,直接用单片机控制会很耗费硬件资源。

网友:
你好,朋友,方便告诉我怎么改一下,使其能够在低占空比下也可以驱动电机吗?现在低于50%电机就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