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发射距离短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目前做了一个空调遥控器,但是遥控的距离有点近还不到一米,跪求一改进方法,我的电路图是由单片机从P1.0口发射红外编码和12.5K的载波经100欧电阻到8550的B极,E极经10欧电阻接到+5V电压,C极接地。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 红外编码的吻合度影响遥控距离码?

网友:
会的,最好用汇编写程序。应该用38KHZ的载波调制。

网友(2011-05-24):
提高发射功率

网友:
你测试过红外的辐照度吗?看看红外辐照度是多少?红外辐照度低了就距离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