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个有关于EPM240读写SRAM并显示到LCD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1-04-19):
程序如下,为VHDL。编译没问题。烧录完成后,LCD显示器显示一片白。按复位按钮后,LCD为一片黑,然后不管怎么按都一直黑。但复位按钮按下去时,显示器显示没信号,放开按钮后,显示器显示VGA,说明有信号输出。不知道我的数据写进去SRAM里了没有?求救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VGA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RAM_DATA        : in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RAM_ADDR_OUT        :out std_logic_vector(18 downto 0);
         RAM_nWE_OUT        : out std_logic;
         RAM_nOE_OUT        : out std_logic;

         VGA_OUT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VGA_HS                : out std_logic;
         VGA_VS                : out std_logic;

         LED_OUT: out std_logic
         );
end VGA;

architecture behave of VGA is
    signal vga_count_h        :integer range 0 to 1056;
    signal vga_count_v        :integer range 0 to 628;

    signal ram_addr_rd        :std_logic_vector(18 downto 0);
    signal ram_addr_wr        :std_logic_vector(18 downto 0);
    signal ram_addr_en        :std_logic;

--  signal ram_data_rd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ram_data_wr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ram_data_dr        :std_logic;

    signal RW_en                :std_logic;
    signal clk_en                :std_logic;

begin
    ----------------------------------------------------------------
    -----------------RAM_WRITE-----------------------------------
    ----------------------------------------------------------------
    RAM_WRITE_PROCESS:process(clk,rst)
    begin
        if(rst='1')then
            ram_addr_wr <= "0000000000000000000";
            ram_data_wr <= "0000000000000000";
            RAM_nWE_OUT <= '0';
            RAM_nOE_OUT <= '1';
            RW_en <= '0';
        else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RW_en='0')then
                    ram_addr_wr <= ram_addr_wr + '1';
                    ram_data_wr <= ram_data_wr + '1';
                    if(ram_addr_wr="0100000000000000000")then
                        ram_data_dr <= '1';
                        ram_addr_en <= '1';
                        RAM_nWE_OUT <= '1';
                        RAM_nWE_OUT <= '1';
                        RAM_nOE_OUT <= '0';
                        RW_en <= '1';
                    else
                        ram_data_dr <= '0';
                        ram_addr_en <= '0';
                        RAM_nWE_OUT <= '0';
                    end if;
                else
                    ram_addr_wr <= "0000000000000000000";
                    ram_data_wr <= "000000000001111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RAM_WRITE_PROCESS;

    ----------------------------------------------------------------
    -----------------RAM_ADDR_OUT-----------------------------------
    ----------------------------------------------------------------
    RAM_ADDR_OUT <= ram_addr_wr when ram_addr_en='1'
                    else ram_addr_rd;

    ----------------------------------------------------------------
    ----------------RAM_OUT_TEST------------------------------------
    ----------------------------------------------------------------
    LED_OUT <= '1' when ram_addr_en='1'
                else '0';

    ----------------------------------------------------------------
    -----------------RAM_DATA_OUT-----------------------------------
    ----------------------------------------------------------------
    RAM_DATA_DIR_PROCESS:process(ram_data_dr,ram_data_wr)
    begin
        if(ram_data_dr='1')then
            RAM_DATA <= ram_data_wr;
        else
            RAM_DATA <= "ZZZZZZZZ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RAM_DATA_DIR_PROCESS;

------------------------------------------------------
-------------------VGA_display------------------------
------------------------------------------------------
    vga_count_h_PROCESS:process(clk,RW_en)
    begin
        if(RW_en='1')then
            vga_count_h <= 0;
        else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vga_count_h=1056)then
                    vga_count_h <= 0;
                else
                    vga_count_h <= vga_count_h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vga_count_h_PROCESS;

    vga_count_v_PROCESS:process(clk,RW_en)
    begin
        if(RW_en='1')then
            vga_count_v <= 0;
        else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vga_count_v=628)then
                    vga_count_v <= 0;
                elsif(vga_count_h=1056)then
                    vga_count_v <= vga_count_v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vga_count_v_PROCESS;

    H_V_PROCESS:process(clk,RW_en)
    begin
        if(RW_en='1')then
            ram_addr_rd <= "0000000000000000000";
        else
            if(clk'event and clk='0')then
                if(vga_count_h=0)then
                    VGA_HS <= '0';
                end if;
                if(vga_count_v=4)then
                    VGA_VS <= '1';
                end if;
                if(vga_count_h=128)then
                    VGA_HS <= '1';
                end if;
                if(vga_count_v=0)then
                    VGA_VS <= '0';
                end if;
                if((vga_count_v>27)and(vga_count_v<627))then
                    if((vga_count_h>216)and(vga_count_h<1017))then
                        VGA_OUT <= RAM_DATA;
                        ram_addr_rd <= ram_addr_rd + '1';
                    else
                        VGA_OUT <= "0000000000000000";
                    end if;
                else
                    ram_addr_rd <= "000000000000000000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H_V_PROCESS;
------------------------------------------------------
-------------------VGA_display------------------------
------------------------------------------------------

end beh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