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帮忙分析下这个三汇示波器的模拟前端部分,电路见帖子内

楼主(2011-04-19):
没看明白图中打圈部分的意思

这个是完整的模拟前端

网友:
变容二极管?高频补偿用的吧

网友:
拆个安捷伦的学习有意义,泰克的也行。

网友:
青蛙跳井里-不懂。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带宽限制,变容二极管的容量可以从3p~30p之间变化,与两个160p的串联,那么当Vr为0V时,等效电容为2p左右,当Vr为5V,等效电容为20几p,而AD8370的输出电阻好像是100欧吧,所以就组成了RC低通滤波用来限制带宽,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带宽限制,变容二极管的容量可以从3p~30p之间变化,与两个160p的串联,那么当vr为0v时,等效电容为2p左右,当vr为5v,等效电容为20几p,而ad8370的输出电阻好像是100欧吧,所以就组成了rc低通滤波用来限制带宽,这是我的理解

魏坤理解的应该是很到位的,非常谢谢

变容二极管在这里除了这个作用我也想不到什么作用了。

网友:
这是之前能破jie的三汇DST1062b的电路吧,据说能改到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