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TL431芯片手册上的恒流源电路图,实现不了

楼主(2011-04-19):
用Proteus仿真TL431芯片手册上的恒流源电路图输出1.25mA的电流,实现不了,TL431参考端电压总是高于2.5V,电路图如下:

网友:
TL431最小阴极电流Ika = 1mA,现在U2(A) = 0.28868mA,所以TL431不能正常工作。
1.25mA根本不用三极管扩流,TL431本身最大输出就可以到1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431最小阴极电流ika = 1ma,现在u2(a) = 0.28868ma,所以tl431不能正常工作。
1.25ma根本不用三极管扩流,tl431本身最大输出就可以到100ma。

这个恒流源电路原理我不太懂,我是照芯片手册搭的电路,那如果我要输出1.25mA的恒流,请问你有这样的电路吗,可否发我,如果不方便公开,发我邮箱也行,hujz_1985@126.com,谢谢

网友:
>>1.25mA根本不用三极管扩流,TL431本身最大输出就可以到100mA。

热切期待只用一个 TL431 组成的 1.25mA 恒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热切期待只用一个 TL431 组成的 1.25mA 恒流源。

R4/R8是负载,上面的图是左侧电路VCC从9V到15V变化时R4上的电流,下面的图是右侧电路R8从100欧到1k变化时的电流。

网友:
多谢gzhuli 咕唧霖,受教。

发现取消 TL431 负载 100欧 电阻后,在 VCC 变化时,恒流效果改善会更好些。

楼主:
都是高手,受教了,谢谢

网友:
gzhuli 咕唧霖 能不能把哪个图上传上来呢?我画的图怎么不能以电阻变化来看哪个电流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gzhuli 咕唧霖 能不能把哪个图上传上来呢?我画的图怎么不能以电阻变化来看哪个电流点呢?

我根本就没保存……
DC SWEEP ANALYSIS里面的变量默认是X,把电阻的阻值设为X就可以扫了。我那个图为了和左边的区分,所以设成了Y。

网友:
非常感谢~终于找到了~~

网友:
请问这个图,想让RV1的变化来看C1(1)与Q2(1)的波形变化,能作哪个扫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第一个图怎么出来的 ?电压变化怎么设置?我对proteus做这个曲线不是很熟,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想让RV1的变化来看C1(1)与Q2(1)的波形变化,能作哪个扫描呢?

扫描看不了波形变化,波形本身就是二维形式,再加上扫描就要三维才能显示,Proteus没这功能。
9楼已经说了,DC SWEEP里面有个变量,把你想扫的元件值改为这个变量,就可以扫了。
我的第一个图用的是GENERATORS -> DC,里面的电压默认是不能设成非数字的,但是左下角有个Manual Edits,打上勾就变成手工编辑属性值,不做校验,这时候可以看到{VALUE=0},把0改成X就可以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想让RV1的变化来看C1(1)与Q2(1)的波形变化,能作哪个扫描呢?
-------------- ...

大师,学习了

网友:
tl431恒流源

网友(2014-12-29):
超过1k多就不能保持恒流了,6.6k左右迅速下降了

网友:
跟着高手一起学习了!

网友(2015-10-04):
今天出搭了下这个电路,不带负用万用表载调到1.5mA一加负载就成0.5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