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神坛]做S3C6410项目,遇到Flash选型问题。请高手朋友们支招!

楼主(2011-04-19):
最近打算做S3C6410的项目,主要实现监控摄像头图片的存储和卷绕机AD数据的采集记录。在网上搜资料时发现有SLC类型和MLC类型两种。这两种哪种更适合大量数据的存储?做过项目的朋友能给推荐几款合适的芯片吗?谢谢!

网友:
我们导师做楼宇监控方案时开始也是打算用Flash的,后来选择用的大容量SD卡。SLC的比较贵而且没有很大的。MLC的可以考虑。

网友:
这要看你项目需要用多大的了。型号很多,你可以去卖芯片的网站看看。现在比较常用的可能是1G或2G的吧。

楼主:
打算用大的,2G的。昨天找了好久,发现2G的芯片有很多种类型,手册上写的参数都不知道是什么,我是菜鸟,楼上两位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
目前1G,2G的都不便宜了,很多型号停产了,你可以用“SD卡控制器+大容量的24Bit Ecc MLC Nand”,这样综合成本低,很多Nand Flash都支持了,6410是支持SD引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1g,2g的都不便宜了,很多型号停产了,你可以用“sd卡控制器+大容量的24bit ecc mlc nand”,这样综合成本低,很多nand flash都支持了,6410是支持sd引导的。

请教楼上的高手朋友,SD卡用在工业环境中的稳定性怎么样?因为另一块板的电源很多,用光耦隔离的地方也比较多,这些会不会对SD卡有影响呢?刚才看了一些有关S3C6410的介绍,好像说S3C6410对一些NAND不支持,是这样吗?多谢您。

网友:
K9GAG08UOE这个Flash,据说是不支持S3C6410。但不太清楚这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to:  zsmj_DC

有Nand Flash货源问题,目前我们大量使用sd卡控制器,sk6633,主要用在数码产品。工业环境是否适合,我还真的不清楚。

按照6410的数据手册,SLC Nand只支持到1Bit ECC,MLC Nand只支持到8Bit ECC,你用在工业环境最好只用SLC Nand呀,这样数据可靠性要好些。

楼主:
谢谢7楼大哥,多谢您帮忙。
6楼朋友,您有这方面确切资料吗?

网友:
ARM11 S3C6410 / S3C6440可用的 NAND 芯片K9GAG08U0M K9GAG08U0D(MLC NAND),这两个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7楼大哥,多谢您帮忙。
6楼朋友,您有这方面确切资料吗?
----------------------------------------------------------------------
帮你问了一下我们实验室的人,S3C6410一般是用4位和8位ECC校验,所以你要选的NAND的话要最好选择需要的校验在8位或8位一下的。
没有校验或校验不好的后果是Flash有坏块后发现不了,这样存储的数据就出问题了,问题很多。

网友:
好像有些flash写上多少次就不行了

网友:
选型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