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多点发送一点接收问题

楼主(2011-04-19):
我现在用两个24L01同时向一个24L01发送数据,但是接收到这两个通道的数据老是不均衡,意思就是说有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只接收其中一台机的数据,但是另外一台机的数据就很少接收到,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通道竞争问题。

网友:
同时发?? 也就是同一个信道, 干扰

楼主:
是不同通道收。

网友:
同时用不同的信道?

网友(2011-09-22):
错开点时间看看

网友:
楼主啊,看到了,请加我QQ231299903,我也在整这个2401,点对点没问题了,就1对多有点问题,只有一个通道p0能接收数据,接收不了,一样的设置啊

网友:
利用时间的差别试试吧

网友:
不同的通道,用的接收缓存是一个,意思是说6个通道在同一时间也只能有一个通道在工作...,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改怎么解决

网友:
好像所有的通道就用一个接收缓存,同时也只有一个通道接收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