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太明白,rt-thread有必要使用软定时器(soft timer)吗?

楼主(2011-04-19):
就好处来说,我能想到的就是减少isr的执行间,但实时性差一些,而且增加了一个线程、浪费了一个栈空间……

另外,这几天看了一下代码,系统进入调度之前的堆栈(也即main函数所使用的堆栈)貌似在系统进入调度之后就不使用了,太浪费了,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3q

网友:
软定时器主要应用在一些对实时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此外如果在ISR中调用对一些执行时间比较长的过程,会影响系统的响应时间,此时适合用软定时器。用软定时器,有时也是提高系统实时性的一个手段。

网友:
软定时器是可裁剪的,可用可不用,关键是开你的需求。

楼主:
明白了,谢谢。
系统的实时性主要还是靠各线程之间的协调配合,内核则提供线程之间消息传递的机制,systick速率的增加除了提高延时的精度外,就是在某些线程失控的情况下保证其它线程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