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370 寻星都这样了怎么还没有办法定位啊

楼主(2011-04-19):
C3-370 寻星都这样了怎么还没有办法定位啊

网友:
理论上,$GPRMC, 时间后面的字母为A时,就代表定位信息可用了

不过楼主收到的信息里面,GPRMC中的有位位才刚从V变为A,位置信息有问题也是有可能的,再多等一会儿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测试的时候最好放在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