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omm串口通信问题 大侠进来帮个忙哦

楼主(2011-04-19):
Comm1.WriteCommData(pchar(TxBuf),8);发送一条串口指令后必须执行下面的函数  硬件才能识别该串口指令。

procedure TMainForm.Comm1Reset(Sender: TObject);
var i:integer;
begin
    if MainForm.Comm1.Tag=1 then
    begin
    sleep(1);
    Comm1.StopComm;
    MainForm.Comm1.Tag:=0;
    sleep(1);
    Comm1.StartComm;
    MainForm.Comm1.Tag:=1;
    sleep(3);
    end;
    //sleep(50);
end;

有没有大侠知道为什么不哦??
难道是spcomm和硬件的兼容问题?

网友:
我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些指令的
直接 Comm1.WriteCommData(pchar(TxBuf),8); 就可以了

网友:
发送后要延时等到发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