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子上的linux乱码!

楼主(2011-04-19):
板子能够下载内核和系统文件,而且也能正常启动,只是linux已启动,通过串口观察到的信息就会很乱(bootloader是正常的),如果我在进入linux后输入ls,会有文件显示,但文件的名字比较乱(有的能识别出来),而且如果我连续输入ls,显示的文件几乎都是不一样的。。难道这个串口在进入linux后有问题。。?

求教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不是板子的内核给错了?板子有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呢?我如果通过触摸屏使用linux也是正常的。qt界面也都有的~

楼主:
这是前面正常的图片 (原文件名:正常.JPG)

到这里就不正常了。开始乱码 (原文件名:不正常.JPG)

输入两次ls,画面更乱了 (原文件名:两次ls.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DNW画面还好点,用超级终端的话,几乎就没发看了。。。乱码的地方特别多

网友(2011-08-16):
像\033[1;34这些都是代表颜色的转义序列,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出中文意味着最高比特位已经不正确了
感觉想串口时钟被重新设置过,你可以检查一下,但是又不像,因为Enter 变成了Gnter,这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你的U转串不行
换个好些的

网友:
串口的问题,有条件的话,上示波器,对比串口转换芯片两侧的波形。看看是串口芯片问题,还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
一楼回答正解,你重新定制一下内核。有个选项。

网友:
刚朋友也有这个问题,串口芯片坏了。换个串口芯片,2块5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