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开发041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最近用NEC 0411 做个项目,flash为16384字节,但是开发中代码写到15400左右时就提示flash空间不足,其中编译优化选的最高级别balance。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顶一下
release模式和debug模式编译出的代码量完全相同。
    15 356 bytes of CODE  memory
    497 bytes of DATA  memory (+ 80 absolute )
    531 bytes of CONST memory

Errors: 1
Warnings: none

网友:
CODE和CONST都占Flash的

网友(2011-12-31):
回复 楼主:

高手,我最近也在调试f0411的芯片,用这个的好像很少哦,调试232通信遇到问题了,能不能请教你,我留个QQ:470428906,如果方便加下,谢谢你啦,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