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7204L15J 异步FIFO为什么FF位一直都是低电平?EF位一直都是高电平!

楼主(2011-04-19):
我按照魏坤的连线方法把ADS830E连接到IDT7204L15J上面,但是我发现无论测试多久IDT7204L15J的FF位都是低电平,EF位一直都是高电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大的可能就是FIFO是坏的

楼主:
呵呵,我仔细检查后发现接错口了,不好意思!
不过插正确后FF位就变成了一直高电平,我RS反复的复位都没有效果,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