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电流换向时无死区保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19):
在电流换向时无死区保护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7-01):
先看如下电路结构,全桥驱动直流电机,那个逆变器中的全桥逆变基本是相同的。
VCC
Q1    Q3
   M
Q2    Q4
GND
正常情况下,Q1和Q4导通,电机正转,Q2和Q3导通,电机反转,
Q1和Q2不能同时导通,同理,Q3和Q4也不能同时导通,否则由于桥臂电阻很小,导致大电流会烧毁管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驱动全桥时,要有死区保护,就是不能让上下两个管子同时导通。

网友:
补充一句
因为管子的真正关断是需要一点时间的,电流减小到关断有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