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EM248的相关问题 (类似型号都行,打印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2011-04-19):
我是菜鸟,最近搞了两个打印机上弄得EM248 步进电机,五根线,一根红色的应该是电源线了,还有四根控制线吧。

现在头疼的是,不知道这电机的参数,搜遍网上都没有,不敢冒然行动,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PS:想用这个做玩具车,转速太快么,有什么合适的型号电机,谢谢大神们~

网友:
步进电机没有转速快的,能到600转就撑死了。五根线估计是5相的电机吧?先测试两两的电阻,如果是两个略小,两个略大,那就是5相的电机。找个5相电机的驱动就可以了。
记得分辨5相的每一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去实验室试了一下 有一根特殊的线(测电阻时它的特性最特殊,其他四根一样)
然后就把这个当做电源了,接了5V/200mA的电源。
然后试了一下,依次接1 3 2 4 为地  能够顺方向转动,反之方向也反
总之能用了,用ULN2003也能驱动,下一步准备用单片机控制,不知道怎么样
PS:进度很慢,老是怕弄坏元件,我们啥都不懂,学通信的……

楼主:
哈哈 我们的重力感应车已经做好~~~ 这里能传视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