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PT2262/2272用法的几个疑惑,请大虾热心解答!

楼主(2011-04-19):
1、地址码的疑惑1。PT2262/2272的地址码管脚可有3种状态:接高电平、接低电平、悬空。有网友貌似用PT2262/2272制成学习型无线遥控,我感到不解的就是:假如被复制的那个遥控里面某个地址码引脚处于悬空状态,那么这个学习型遥控怎样使相应的引脚悬空(不能改动硬件)?

2、地址码的疑惑2。除了PT2262/2272外,其它款芯片是不是也全有地址码?

3、振荡频率的疑惑。芯片的OSC1和OSC2引脚之间的振荡电阻决定了振荡频率,即编/解码的宽度。如果想用单片机来模拟PT2262/2272进行编/解码,就必须知道码型的宽度吧?用什么方法得知?最好可以避免使用示波器。那玩意儿在我的学校不易借!

4、PT2262的编码格式是否与其它芯片相同?

还有很多不明白,但暂时只总结出以上几点。可能一些概念的理解有错,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期待大虾们的指教!!

网友(2011-09-08):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问题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