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OV7670寄存器初始化表吧

楼主(2011-04-20):
谁有0V7670寄存器初始化表。。。要能用的。。发一个给我吧。。。。谢谢啦。。。。一定要是OV7670的哟。。。(随便问一个问题:STM32超频太高会损坏里面的东西么??我现在倍频到了128MHZ。。。)

网友(2011-07-06):
我也在研究这个 不过我是OV7620的 楼主你扣扣多少 回复【楼主位】myqiang1990 小松鼠

网友(2011-09-14):
我这有一个输出YUV的初始化列表:
        {0x12, 0x80, 0x10,0},
        {0x11, 0x80, 0x00,0},
        {0x3a, 0x04, 0x00,0},
        {0x12, 0x00, 0x00,0},
        {0x17, 0x13, 0x00,0},
        {0x18, 0x0a, 0x00,0},
        {0x32, 0xb6, 0x00,0},
        {0x19, 0x02, 0x00,0},
        {0x1a, 0x81, 0x00,0},
        #if 1/*20060727*/
        {0x20, 0x0f, 0x00,0},
        #endif
        {0x03, 0x0a, 0x00,0},
        {0x0c, 0x00, 0x00,0},
        {0x3e, 0x00, 0x00,0},
        {0x70, 0x3a, 0x00,0},
        {0x71, 0x35, 0x00,0},
        {0x72, 0x11, 0x00,0},
        {0x73, 0xf0, 0x00,0},
        {0xa2, 0x02, 0x00,0},
        {0x7a, 0x20, 0x00,0},
        {0x7b, 0x1c, 0x00,0},
        {0x7c, 0x28, 0x00,0},
        {0x7d, 0x3c, 0x00,0},
        {0x7e, 0x5a, 0x00,0},
        {0x7f, 0x68, 0x00,0},
        {0x80, 0x76, 0x00,0},
        {0x81, 0x80, 0x00,0},
        {0x82, 0x88, 0x00,0},
        {0x83, 0x8f, 0x00,0},
        {0x84, 0x96, 0x00,0},
        {0x85, 0xa3, 0x00,0},
        {0x86, 0xaf, 0x00,0},
        {0x87, 0xc4, 0x00,0},
        {0x88, 0xd7, 0x00,0},
        {0x89, 0xe8, 0x00,0},
        {0x13, 0xe0, 0x00,0},
        {0x01, 0x80, 0x00,0},
        {0x02, 0x80, 0x00,0},
        {0x00, 0x00, 0x00,0},
        {0x10, 0x00, 0x00,0},
        {0x0d, 0x50, 0x00,0},
        {0x42, 0x40, 0x00,0},
        #if 1/*20060727*/
        {0x14, 0x08, 0x00,0},
        #else
        {0x14, 0x18, 0x00,0},
        #endif
        {0xa5, 0x05, 0x00,0},
        {0xab, 0x07, 0x00,0},
        #if 1/*20060727*/
        {0x24, 0x9a, 0x00,0},
        {0x25, 0x8a, 0x00,0},
        #else
        {0x24, 0x95, 0x00,0},
        {0x25, 0x33, 0x00,0},
        #endif
        {0x26, 0xe3, 0x00,0},
        {0x55, 0x00, 0x00,0},
        {0x9f, 0xA0, 0x00,0},
        {0xa0, 0x90, 0x00,0},
        {0xa1, 0x0b, 0x00,0},
        {0xa6, 0xd8, 0x00,0},
        {0xa7, 0xd8, 0x00,0},
        {0xa8, 0xf0, 0x00,0},
        {0xa9, 0x90, 0x00,0},
        {0xaa, 0x94, 0x00,0},
        {0x13, 0xe5, 0x00,0},
        {0x0e, 0x61, 0x00,0},
        {0x0f, 0x4b, 0x00,0},
        {0x16, 0x02, 0x00,0},
        {0x1e, 0x37, 0x00,0},
        {0x21, 0x02, 0x00,0},
        {0x22, 0x91, 0x00,0},
        {0x29, 0x07, 0x00,0},
        {0x33, 0x0b, 0x00,0},
        {0x35, 0x0b, 0x00,0},
        {0x37, 0x1d, 0x00,0},
        {0x38, 0x71, 0x00,0},
        {0x39, 0x2a, 0x00,0},
        {0x3c, 0x78, 0x00,0},
        {0x4d, 0x40, 0x00,0},
        {0x4e, 0x20, 0x00,0},
        {0x69, 0x00, 0x00,0},
        {0x6b, 0x0a, 0x00,0},
        {0x74, 0x19, 0x00,0},
        {0x8d, 0x4f, 0x00,0},
        {0x8e, 0x00, 0x00,0},
        {0x8f, 0x00, 0x00,0},
        {0x90, 0x00, 0x00,0},
        {0x91, 0x00, 0x00,0},
        {0x92, 0x19, 0x00,0},
        {0x96, 0x00, 0x00,0},
        {0x9a, 0x80, 0x00,0},
        {0xb0, 0x84, 0x00,0},
        {0xb1, 0x0c, 0x00,0},
        {0xb2, 0x0e, 0x00,0},
        {0xb3, 0x7c, 0x00,0},
        {0xb8, 0x0a, 0x00,0},
        {0x43, 0x14, 0x00,0},
        {0x44, 0xf0, 0x00,0},
        {0x45, 0x34, 0x00,0},
        {0x46, 0x58, 0x00,0},
        {0x47, 0x28, 0x00,0},
        {0x48, 0x3a, 0x00,0},
        {0x59, 0x88, 0x00,0},
        {0x5a, 0x88, 0x00,0},
        {0x5b, 0x44, 0x00,0},
        {0x5c, 0x67, 0x00,0},
        {0x5d, 0x49, 0x00,0},
        {0x5e, 0x0e, 0x00,0},
        {0x64, 0x04, 0x00,0},
        {0x65, 0x20, 0x00,0},
        {0x66, 0x05, 0x00,0},
        {0x94, 0x04, 0x00,0},
        {0x95, 0x08, 0x00,0},
        {0x6c, 0x0a, 0x00,0},
        {0x6d, 0x55, 0x00,0},
        {0x6e, 0x11, 0x00,0},
        {0x6f, 0x9f, 0x00,0},
        {0x6a, 0x40, 0x00,0},
        #if 0/*20060727*/
        {0x13, 0xc7, 0x00,0},
        #else
        {0x13, 0xe7, 0x00,0},
        #endif
        {0x4f, 0x80, 0x00,0},
        {0x50, 0x80, 0x00,0},
        {0x51, 0x00, 0x00,0},
        {0x52, 0x22, 0x00,0},
        {0x53, 0x5e, 0x00,0},
        {0x54, 0x80, 0x00,0},
        {0x58, 0x9e, 0x00,0},
        {0x41, 0x08, 0x00,0},
        {0x3f, 0x00, 0x00,0},
        {0x75, 0x04, 0x00,0},
        {0x76, 0xe1, 0x00,0},
        {0x4c, 0x00, 0x00,0},
        {0x77, 0x01, 0x00,0},
        {0x3d, 0xc2, 0x00,0},
        {0x4b, 0x09, 0x00,0},
        {0xc9, 0x60, 0x00,0},
        {0x41, 0x38, 0x00,0},
        {0x56, 0x40, 0x00,0},
        {0x34, 0x11, 0x00,0},
        #if 1/*20060727*/
        {0x3b, 0xca, 0x00},
        #else
        {0x3b, 0x0a, 0x00},
        #endif
        {0xa4, 0x88, 0x00},
        {0x96, 0x00, 0x00},
        {0x97, 0x30, 0x00},
        {0x98, 0x20, 0x00},
        {0x99, 0x30, 0x00},
        {0x9a, 0x84, 0x00},
        {0x9b, 0x29, 0x00},
        {0x9c, 0x03, 0x00},
        {0x9d, 0x4b, 0x00},
        {0x9e, 0x3f, 0x00},
        {0x78, 0x04, 0x00},
        {0x79, 0x01, 0x00},
        {0xc8, 0xf0, 0x00},
        {0x79, 0x0f, 0x00},
        {0xc8, 0x00, 0x00},
        {0x79, 0x10, 0x00},
        {0xc8, 0x7e, 0x00},
        {0x79, 0x0a, 0x00},
        {0xc8, 0x80, 0x00},
        {0x79, 0x0b, 0x00},
        {0xc8, 0x01, 0x00},
        {0x79, 0x0c, 0x00},
        {0xc8, 0x0f, 0x00},
        {0x79, 0x0d, 0x00},
        {0xc8, 0x20, 0x00},
        {0x79, 0x09, 0x00},
        {0xc8, 0x80, 0x00},
        {0x79, 0x02, 0x00},
        {0xc8, 0xc0, 0x00},
        {0x79, 0x03, 0x00},
        {0xc8, 0x40, 0x00},
        {0x79, 0x05, 0x00},
        {0xc8, 0x30, 0x00},
        {0x79, 0x26, 0x00},
        {0x2d, 0x00, 0x00},
        {0x2e, 0x00, 0x00},
        {0x15, 0x02, 0x00},
        {0x13, 0xc7, 0x00},
        {0xff, 0xff, 0xff},
};
只看前两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