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触摸按键,为何无法释放,一直是按下的状态【自己已解决】。

楼主(2011-04-20):
触摸按下时,可以显示按下状态,但是不触摸的时候,并没有进行显示未按状态,并进行画面切换,请教各位改如何解决。
由于我的触摸芯片中断无反应,我一直用的是spi的中断,进而进行查询。

void touch_timeout(void* parameter)
{
    struct rtgui_event_mouse emouse;

    static struct _touch_previous
    {
        rt_uint32_t x;
        rt_uint32_t y;
    } touch_previous;

    if (SPI2_Touch_temp[11] < 30)//无触摸操作
    {
      int tmer = RT_TICK_PER_SECOND/100 ;
      if (flag == 1)
      {
        //
        //EXTI_Enable(1);
        emouse.parent.type = RTGUI_EVENT_MOUSE_BUTTON;
        emouse.button = (RTGUI_MOUSE_BUTTON_LEFT |RTGUI_MOUSE_BUTTON_UP);

        /* use old value */
        emouse.x = touch->x;
        emouse.y = touch->y;

        /* stop timer */
        rt_timer_stop(touch->poll_timer);
       // rt_kprintf("touch up: (%d, %d)\n", emouse.x, emouse.y);
        flag = 0;
      }
        if ((touch->calibrating == RT_TRUE) && (touch->calibration_func != RT_NULL))
        {
            /* callback function */
            touch->calibration_func(emouse.x, emouse.y);
        }
        rt_timer_control(touch->poll_timer , RT_TIMER_CTRL_SET_TIME , &tmer);
    }
    else        //有触摸
    {
        if(flag == 0)
        {
            int tmer = RT_TICK_PER_SECOND/100 ;
            /* calculation */
            SPI2_Touch_Recieve_Data();

            /* send mouse event */
            emouse.parent.type = RTGUI_EVENT_MOUSE_BUTTON;
            emouse.parent.sender = RT_NULL;

            emouse.x = touch->x;
            emouse.y = touch->y;

            touch_previous.x = touch->x;
            touch_previous.y = touch->y;

            /* init mouse button */
            emouse.button = (RTGUI_MOUSE_BUTTON_LEFT |RTGUI_MOUSE_BUTTON_DOWN);

            //rt_kprintf("touch down: (%d, %d)\n", emouse.x, emouse.y);
            flag = 1;
            rt_timer_control(touch->poll_timer , RT_TIMER_CTRL_SET_TIME , &tmer);
        }
        else    //flag =1
        {

            /* calculation */
            SPI2_Touch_Recieve_Data();
#define previous_keep      8
            //判断移动距离是否小于previous_keep,减少误动作.
            if(
                (touch_previous.x < touch->x + previous_keep)
                && (touch_previous.x > touch->x - previous_keep )
                && (touch_previous.y < touch->y + previous_keep)
                && (touch_previous.y> touch->y - previous_keep))
            {
                return;
            }

            touch_previous.x = touch->x;
            touch_previous.y = touch->y;

            /* send mouse event */
            emouse.parent.type = RTGUI_EVENT_MOUSE_BUTTON ;
            emouse.parent.sender = RT_NULL;

            emouse.x = touch->x;
            emouse.y = touch->y;

            /* init mouse button */
            //emouse.button = (RTGUI_MOUSE_BUTTON_LEFT |RTGUI_MOUSE_BUTTON_DOWN);
           emouse.button = 0;
//             rt_kprintf("touch motion: (%d, %d)\n", emouse.x, emouse.y);
        }
    }

    /* send event to server */
    if (touch->calibrating != RT_TRUE)
       rtgui_server_post_event(&emouse.parent, sizeof(struct rtgui_event_mouse));

}

楼主:
看来还是自己来吧,基本上是可以进行触摸的,现在还在改进,现在的智能手机的触摸操作就是不错啊,希望可以实现他们那样的操作,
我这样改动也许会有bug吧。

/*************************************************/
static unsigned int flag = 0;
void touch_timeout(void* parameter)
{
    struct rtgui_event_mouse emouse;
    //用于记录按下一瞬间的值
     static struct _touch_previous
    {
        rt_uint32_t x;
        rt_uint32_t y;
    } touch_previous;

    if (SPI2_Touch_temp[11] < 30)//无触摸操作
    {
        int tmer = RT_TICK_PER_SECOND/100 ;

        emouse.parent.type = RTGUI_EVENT_MOUSE_BUTTON;
        emouse.button = (RTGUI_MOUSE_BUTTON_LEFT |RTGUI_MOUSE_BUTTON_UP);

        //当触摸离开(不按下时),发送当时按下时的坐标值,如果不发送的话,就会出现一直按下的状态,说明没有释放按键
        emouse.x = touch_previous.x ;
        emouse.y = touch_previous.y ;
        //清零
        touch_previous.x = 0;
        touch_previous.y = 0;

        /* stop timer */
        rt_timer_stop(touch->poll_timer);
        flag = 0;
        rt_timer_control(touch->poll_timer , RT_TIMER_CTRL_SET_TIME , &tmer);

    }
    else        //有触摸
    {
        if(flag == 0)
        {
            int tmer = RT_TICK_PER_SECOND/20 ;
            /* calculation */
            SPI2_Touch_Recieve_Data();

            /* send mouse event */
            emouse.parent.type = RTGUI_EVENT_MOUSE_BUTTON;
            emouse.parent.sender = RT_NULL;

            emouse.x = touch->x;
            emouse.y = touch->y;
            //记录此时的坐标值,up时用
            touch_previous.x = touch->x;
            touch_previous.y = touch->y;

            /* init mouse button */
            emouse.button = (RTGUI_MOUSE_BUTTON_LEFT |RTGUI_MOUSE_BUTTON_DOWN);

            flag = 1;
            rt_timer_control(touch->poll_timer , RT_TIMER_CTRL_SET_TIME , &tmer);
        }
        else    //flag =1  此时保持按住状态
        {
            /* calculation */
            SPI2_Touch_Recieve_Data();

            /* send mouse event */
            emouse.parent.type = RTGUI_EVENT_MOUSE_BUTTON ;
            emouse.parent.sender = RT_NULL;

            emouse.x = touch->x;
            emouse.y = touch->y;

            /* init mouse button */
            //这里设为右键或者零都可以  但是这样像slider就无法实现拖动了。
            //emouse.button = (RTGUI_MOUSE_BUTTON_RIGHT | RTGUI_MOUSE_BUTTON_DOWN);
           emouse.button = 0;
        }
    }
    /* send event to server */
    if (touch->calibrating != RT_TRUE)
       rtgui_server_post_event(&emouse.parent, sizeof(struct rtgui_event_mouse));

}

楼主:
通过修改,下面的可以很完美的解决通过查询进行触摸的操作,下拉菜单也不会出现由于多次发送坐标值而导致 send event to wb failed 的情况。
按下后就不必一直发送right/down ,保持住就默认一个值,离开就是up。

static unsigned int touch_flag = 0;
void touch_timeout(void* parameter)
{
    struct rtgui_event_mouse emouse;

     static struct _touch_previous
    {
        rt_uint32_t x;
        rt_uint32_t y;
    } touch_previous;

    if (SPI2_Touch_temp[15] < 100)//无触摸操作
    {
        int tmer = RT_TICK_PER_SECOND/100 ;

        if (1 == touch_flag)
        {

          emouse.parent.type = RTGUI_EVENT_MOUSE_BUTTON;
          emouse.button = (RTGUI_MOUSE_BUTTON_LEFT |RTGUI_MOUSE_BUTTON_UP);

          emouse.x = touch_previous.x ;
          emouse.y = touch_previous.y ;

          /* send event to server */
          if (touch->calibrating != RT_TRUE)
          rtgui_server_post_event(&emouse.parent, sizeof(struct rtgui_event_mouse));

          touch_flag = 0;
        }
        /* stop timer */

        rt_timer_stop(touch->poll_timer);

        rt_timer_control(touch->poll_timer , RT_TIMER_CTRL_SET_TIME , &tmer);

    }
    else        //有触摸
    {
        if(0 == touch_flag)
        {
            int tmer = RT_TICK_PER_SECOND/20 ;
            /* calculation */
            SPI2_Touch_Recieve_Data();//通过查询确定touch->x,touch->y.

            /* send mouse event */
            emouse.parent.type = RTGUI_EVENT_MOUSE_BUTTON;
            emouse.parent.sender = RT_NULL;

            emouse.x = touch->x;
            emouse.y = touch->y;

            touch_previous.x = touch->x;
            touch_previous.y = touch->y;

            /* init mouse button */
            emouse.button = (RTGUI_MOUSE_BUTTON_LEFT |RTGUI_MOUSE_BUTTON_DOWN);

            touch_flag = 1;
            rt_timer_control(touch->poll_timer , RT_TIMER_CTRL_SET_TIME , &tmer);

            /* send event to server */
            if (touch->calibrating != RT_TRUE)
            rtgui_server_post_event(&emouse.parent, sizeof(struct rtgui_event_mouse));
        }
        else    //touch_flag =1
        {
               //一直按住,就执行空操作
        }
    }
}

网友:
楼主解决能力真强

网友(2012-01-07):
写得好, 感觉感谢 。

网友A(2013-03-26):
请问楼主,这个触摸屏的线程如何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触摸屏的线程如何编写??

官方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