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单片机与串口助手发送命令有何不同

楼主(2011-04-20):
我用串口助手向仪表发送16进制命令,仪表可以正常应答;同样的命令由单片机发出时仪表却没有反应。我将单片机发出的命令用PC机接收,验证了命令的正确性,同时单片机与仪表电平是匹配的。那么串口助手发送的命令数据与单片机发送的究竟有什么不同?

网友:
观察一下波形

网友:
发送一个字节后加适当的延时

这个应该很管用的

网友:
注意那些看不见的符号,比如回车什么的。

网友:
有的回车是0x0d,还有换行是0x1a
这是看不到的,估计区别就在这

网友:
换行是0x0a!!!!

网友:
波特率呢?不匹配的话数据受到的不准

网友:
难道tx和rx反了?

网友:
看看串口助手是不在在每条命令结束后发送了回车和(或)换行符?   我以前调短信模块的时候,开始也是不知道,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
原因:对于单片机与仪表来说该波特率都有误差,且一正一负,二者通信误差加大。
解决办法:单片机换个晶振,使波特率误差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