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G24-LITE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G24LITE模块为啥在发送4次数据(每次发20个字节)之后,就自动掉线了(返回)+CREG: 000

+MIPSTAT: 1,1

NO CARRIER

ERROR
这是啥原因造成的?

楼主:
咋没人回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呵呵,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我想请教你一下,我在用G24充当服务器,另一块G24充当客户端时,服务器一端已经成功建立socket并且处于监听模式,为什么客户端一直都连接不上,G24用作服务器时还应该注意什么地方吗?请各位帮忙指点,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监听的端口要空闲才可以监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在空闲了,现在处于监听的端口没有和任何其他的连接,并且我用TCP调试助手建立一个客户端与做服务器的G24连接也连不上,但是如果G24做客户端,调试助手做服务器连接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做服务器总是不行啊?请各位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那么玩过,等你解决了,也告诉大家一声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是中移动的问题,把GPRS之间点到点的直接通信给屏蔽了,得申请VPN,可恶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