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ltera FPGA PLL动态重构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最近想用FPGA实现250M到几M的时钟,本来是用计数器来实现的,但要实现50%占空比与连续调节比较难,偶然之间发现ALTPLL里面有这个功能

(如图)

我可不是一般的高兴,然后直奔到altera的主页上找相关描述的资料,具体上知道输出频率是F=M/(N*C),改变各控制字节的值来改变输出,而,我发现我仿真波形时,却没有仿真成功

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发现资料上的描述不太完整,希望有用过此功能的前辈们,能给予小弟一些宝贵的意见

楼主:
增加说明,scandata输入的数据依家对C4、C0、M、N、CP、LF(注:CP、LF各9位,合并成18位),C4、C0分别写入10与4,M、N分别写入1、5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FPGA实现250M到几M的时钟   这里是有几组时钟?还是要有很多个?
如果是有几组的话  那个就很容易了

网友:
LZ可以尝试下NCO和ALTPLL_RECONFIG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做几组,是做连续可调,数控的PL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这个想法是有过,但总想用alt_pll搞出来,毕竟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看文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近把ALTPLL_RECONFIG看了一下,原来这个模块是为了方便控制PLL Dynamic configuration设定的

网友(2011-11-01):
我的更奇诡。没有scanclk信号。最后输出不能锁定。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12-06-10):
楼主这个是cyclone III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