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里,关于全局时钟引脚GCLK,分配引脚的时候要对它进行特殊定义吗?

楼主(2011-04-20):
在I/O Standard里3.3V LVTTL(default)和3.3V Schmitt Trigger input类型有什么区别呢?
我看开发板例程里,把GCLK的I/O Standard定义为3.3V Schmitt Trigger input,而普通的输入脚,比如总线引脚,定义为3.3V LVTTL(default),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3.3V Schmitt Trigger input这个是增加了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对输入的信号整形,而3.3V LVTTL(default没有施密特;

楼主:
那对所有的输入引脚,都设置为3.3V Schmitt Trigger input不是更好吗?
另外作为全局时钟输入引脚的GCLK,没有别的地方定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