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加速减速

楼主(2011-04-20):
测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情况如下:

测试环境:

步进电机用在高速球中;

驱动IC:A3967

供电压:12V

电机型号:17HA0403-65N(水平方向)

1,能否发一份步进电机的 加速曲线 步进电机手册 到我的邮箱?

2, 在控制步进电机的加减速过程中,容易出现失步赌转现象?

   我的实际测试:

   用键盘控制高速球;手动操作操纵杆,慢慢操作,能达到高速,
    出现以下情况:
        操作速度过快易赌转;

3,关于启动频率;

   我在实验过程中,经过多次测试得到一个启动频率Fmax

   在大多情况下Fmax能上步进电机启动并正常运动;偶尔出现启动不了,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

   我的实际测试:

   在实现预置位的功能过程中;(1,先设好一个预置位,2,再在其他位置调用预置位)

   给步进一个脉冲频率Fmax(速度)动运到预置位,一般情况下能正常运行;

   偶尔出现赌转,失步(二十次调用中约有一到二次出现);

1、我们现在无法提供电机的加速曲线。只能提供电机的启动和运行力矩曲线。
2、这有两种情况,a、客户带负载启动频率过高,超过了电机的启动速度对应的额定负载,电机发生堵转震动,对策,降低启动速度后再加速运行。b、客户的加速度过快,超过了电机电流的上升时间,造成电机的实际电流远低于输入电流,电机力矩偏小,造成失步,对策,适当延长加速时间。
如果客户端不能调整他们的驱动,则客户对的电机的选型不对。客户需要选择加速性能较好的电机。如选择低电感大电流的电机。
3、关于启动频率,客户所说的启动频率是跟客户的负载有关,客户球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重心中心点在变,所以他相对与电机的负载是变化的,所以在相同的速度下启动,对电机的输出力矩要求是不一样的,而实际电机的输出力矩在驱动跟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就造成电机有可能有些启动点失步,有些启动点可以启动。这说明客户调试的这个速度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对应客户负载的临界点速度了,为保险起见,需要稍微再降低一点速度,或者重新选择电机。

网友:
我之前拆过派尔高的一款高速球使用的是TMC223在网上查了资料,后发现这款是一款智能芯片集成了控制加减速控制,还带有堵转检测功能,热量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