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时钟问题,两块FPGA通讯时用同各自的晶振经常出现误码,用同一晶振没有问题???

楼主(2011-04-20):
最近用xilinx的FPGA做CDMA通讯,仿真没有问题,使用4800的波特率,但是下载后两块FPGA之间的通讯出现问题,经常有误码。
但是两块FPGA用同一个晶振(飞线)(50M的晶振),就没有误码现象了。这是什么原因??需要进行时序约束之类的吗?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可能是相位,你既然同个板子,为何不用同时钟?如果必须用异步时钟,那就用双口RAM来做跨时钟域的数据交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两块板子,通讯用的,一块收,一块发送。。。

网友:
要么系统同步,要么就搞成源同步。

网友:
很搞笑!
4800波特率的通信,还有必要搞成同步?
串口通信,本来就是异步的,仔细检查你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间有数据去载波,码同步等通讯的算法,可不仅仅是串口收发

楼主:
我是用来给你块板子的天线收发连在一起,用有线来模拟无线通讯,最底层的接口是和电脑串口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各自晶振的时候没有共地

网友:
如果你的异步通信方式电平比较高还行,比较低的话最好共地试试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把接收时钟放快点 比如发送是10M  那接收时钟可能弄成20M  我以前也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