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ipod控制 没有授权IC,IDPS可以成功么?

楼主(2011-04-20):
如题,有知情者麻烦告知,谢谢!

楼主:
我现在
1、发送startIDPS
2、收到ACK status 0x00
3、发送SetFIDTokenValues
4、收到RetFIDTokenValueAcks 不过IdentifyToken的status为0x01
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从SetFIDTokenValues开始,加了Transaction ID没有?请把你的第一个发送数据写出看看, 如0xFF,0x55,0xNN,0x00,0x3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void CIpodCmder::SetFIDTokenValues(void)
{
        RemoveCmdData();

        m_cmdArray.SetAtGrow(CMD_BYTE_ID,CMD_SET_FIDTOKEN_VALUES);
        m_cmdArray.SetAtGrow(CMD_BYTE_DATA,0x07);//numFIDTokenValues = 3: IdentifyToken\AccCapsToken\AccInfoToken(5 tokens)

        //FIDTokenValues
        //1)IdentifyToken
        SetIdentifyToken();
        //2)AccCapsToken
        SetAccCapsToken();
        //3)AccInfoToken: type 0x01 0x04 0x05 0x06 0x07 required
        SetAccInfoToken();

        FormatSendData();//此处有加trans ID
}

void CIpodCmder::SetIdentifyToken(void)
{
        CArray<BYTE> itToken;
        itToken.Add(0x00);//FIDType
        itToken.Add(0x00);//FIDSubtype
        itToken.Add(0x02);//num of bytes in accessoryLingoes
        itToken.Add(0x00);//general lingo
        itToken.Add(0x04);//Extended interface lingo

        itToken.Add(0x00);//DeviceOptions: 1:0-->authentication 3:2-->power control
        itToken.Add(0x00);
        itToken.Add(0x00);
        itToken.Add(0x02);

        itToken.Add(0x00);//DeviceID: supplied by authentication corprocessor,0x00000200
        itToken.Add(0x00);
        itToken.Add(0x02);
        itToken.Add(0x00);

        itToken.InsertAt(0,(BYTE)itToken.GetSize());
        m_cmdArray.Append(itToken);
}

AccCapsToken和AccInfoToken可以成功

IdentifyToken按上面的数据可以成功,但是DeviceOptions和DeviceID改为0后(不进行auth)就无法成功。。。

你说的:

      现在可以做出NO IDPS AUTH. 需要加一些防错程序

是什么意思?是把DeviceOptions设为0么?

网友(2014-09-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神人啊~~~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