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为XC5VLX110T,ARM芯片为AT91SAM9G20,欲实现ARM对FPGA从串模式配置。FPGA从串模式配置流程如下:

楼主:
![](http://cache.amobbs.com/bbs_upload782111/files_38/ourdev_632305AQUNQ6.png)
实现流程如下:
首先,将ARM程序、FPGA程序下载到外部Dataflash(Atmel公司)中;
然后,在ARM的bootstrap程序中,将两部分程序都搬运到SDRAM中;
再次,在ARM裸机程序中,读取SDRAM相应地址的值(即FPGA程序),以串行的方式送入FPGA中;
问题如下:
1、在读取SDRAM中一字节后,无论先传高位和地位,FPGA内部校验始终不会出错;
2、配置数据结束,DONE管脚始终为低,不会变高;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求高人指教!
配置程序流程如下:
Pin PinsFpga[5] = {PIN_FPGA_PROG_B, PIN_FPGA_CCLK, PIN_FPGA_D_IN, PIN_FPGA_DONE, PIN_FPGA_INIT_B};//配置相关引脚声明
PIO_Configure(PinsFpga, 5);
//generate a low pulse on PROG_B
PIO_Clear(&PinsFpga[FPGA_PROG_B]);
//wait INIT_B goes low
while(1 == PIO_Get(&PinsFpga[FPGA_INIT_B]));
//pull up the PROG_B port, start the configuration process
PIO_Set(&PinsFpga[FPGA_PROG_B]);
//wait INIT_B goes high, indicating that the FPGA is ready to receive configuration data
while(0 == PIO_Get(&PinsFpga[FPGA_INIT_B]));
PIO_Clear(&PinsFpga[FPGA_CCLK]);
delay(300);
//begin to send the FPGA configuration data
pConfigData = (unsigned char *)FPGA_CONFIG_DATA_ADDR;//SDRAM中存储FPGA 程序起始地址
for(i=0; i<FPGA_CONFIG_DATA_LEN; i++)//FPGA_CONFIG_DATA_LEN 是 FPGA程序固定长度
{
data =*(pConfigData+i);
for(j=0; j<8; j++)
{
if(data & (unsigned char)0x01<<j)
{
PIO_Set(&PinsFpga[FPGA_D_IN]);
}
else
{
PIO_Clear(&PinsFpga[FPGA_D_IN]);
}
PIO_Set(&PinsFpga[FPGA_CCLK]);
PIO_Clear(&PinsFpga[FPGA_CCLK]);
}
if(0 == i%CHECK_EVERY_X_BYTE)//判断INIT_B的状态,若为低,出错退出;若为高,不出错,继续。
{
//Check INIT_B
if(0 == PIO_Get(&PinsFpga[FPGA_INIT_B]))
{
return FALSE;
}
}
}
//delay for 10us to wait for the DONE goes to high
delay(10);
//Toggle CCLK for INIT_CYCLE cycles
for(i=0; i<8; i++)//INIT_CYCLE
{
PIO_Set(&PinsFpga[FPGA_CCLK]);
PIO_Clear(&PinsFpga[FPGA_CCLK]);
}
if(0 == PIO_Get(&PinsFpga[FPGA_DONE]) || 0 == PIO_Get(&PinsFpga[FPGA_INIT_B]))
{
return FAL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