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cpld请教大虾们一个关于获取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问题

楼主(2011-04-20):
clk   :in std_logic;
cv_in :in std_logic;

signal cv_s :std_logic; --暂存
signal cvr  :std_logic; --上升沿
signal cvp  :std_logic; --下降沿

process(clk,cv_in)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v_s <= cv_in;
        cvr <= ((cv_s xor cv_in) and cv_in); --cvr=1 代表cv_in 上升沿到来
        cvp <= ((cv_s xor cv_in) and cv_s);  --cvp=1 代表cv_in 下升沿到来

    end if;
end process;

我想获取cv_in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段程序对吗?

网友:
clk采到的信号序列中  10是下降沿
                     01是上升沿

网友:
回复 楼主:
clk   :in std_logic;
cv_in :in std_logic;
signal cv_s :std_logic; --暂存
signal cvr  :std_logic; --上升沿
signal cvp  :std_logic; --下降沿
process(clk,cv_in)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cv_s <= cv_in;
        cvr <= ((cv_s xor cv_in) and cv_in); --cvr=1 代表cv_in 上升沿到来
        cvp <= ((cv_s xor cv_in) and cv_s);  --cvp=1 代表cv_in 下升沿到来
    end if;
end process;
我想获取cv_in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段......

可不可以仿真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