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我用ICCAVR7.22的代码生成器生成的产生方波的代码成功(那是相当的准确),但也有一个

楼主(2011-04-20):
我用ICCAVR7.22的代码生成器生成的产生40KHz方波的代码很给力啊,硬件测试为39.9992KHz,频率是相当的准确啊

1、为什么要生成40KHz的方波,但却要设置成80KHz呢??????????????????????

2、这个方波的毛刺太太的讨厌,怎么也干不掉,,,请高手出招

下面是设置:
我用外部8M的晶振,这里设置8对吗?????深入浅出avr书里说这里填分频后的,这个有点不理解

这里为什么填80呢,,,,明明我要40k的啊??????(如果这里写40k,生成的方波只有20k)

这是示波器上得到的波形:

网友:
芯片熔丝位有没有对?这个方波的毛刺太太的讨厌,怎么也干不掉,是你的显波器太次了,没那么容易干掉的。毛刺和芯片无关.

网友:
因为你选的是TOGGLE,80K的Toggle当然生成40K的方波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傻孩子大哥的光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错误我以前也犯过,,

从此后要改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熔丝位没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那个外部晶振怎么填了???、

我单片机外部接几M的的晶振在这里就写几M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说的没错,,我用泰克的示波器看了看,,果然很好

网友:
不会吧?两个示波器的差距这么大呀

网友:
你知道上次的代码错在哪吗?

一边设置成CTC模式,一边开的确是定时器溢出中断...还软件重装载,

其实这个时候定时器是工作在普通模式而不是CTC模式,准才不正常。

网友:
探头上一般有个可调的电容,你调整下应该波形有所好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验的结果就是这样啊

假如某个电路真的产生毛刺,那让示波器干掉了,不就不能反映真相了吗??????

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谢谢,,,上次是我没设置好中断了干什么那项

楼主:
哪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我设置输出快速PWM(模式14),中断时OC1A脚上取反,但实际测量就是不输出波形,,,,为什么呢(我是按资料上设置的

但这个资料写的使我有点迷惑,-------------“WGM13:0 = 15: 比较匹配时OC1A 取反 ,OC1B不占用物理引脚。WGM1 为其

它值时为普通端口操作,非OC1A/OC1B 功能”---------------1、OC1A 取反了,到底输出不输出呢(实际上没输出),2、OC1A

取反 ,OC1B不占用物理引脚,是不是这时OC1A也不占用物理脚呢 )

寄存器设置如下:

TCCR1A = 0x42; TCCR1B = 0x19;//启动定时器--------------------------这样设溢出后OC1A是取反,但没波形输出

TCCR1A = 0x82; TCCR1B = 0x19;//启动定时器--------------------------这样设溢出后OC1A是清零,有方波输出

下面是官方e文资料和翻译的有明显错误的中文资料截图:::

下面这句话到底怎么翻译呢???WGM13:0=14或15时,OC1A脚上到底有没有输出呢?????